[飞利浦]
飞利浦屏亮一下 黑屏 再亮在黑 来回闪烁

楼主(2015-08-10):
手里有个飞利浦的显示器 HNS7170T 屏亮一下 黑屏 再亮在黑 来回闪烁  闪烁的同时指示灯也随这来回闪烁  不接灯管和屏线 指示灯正常显示  屏线和灯管任意接一个就来回闪烁了 其中5V 12V 电压正常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线排除灯管,是不是漏电

网友:
点屏看看 万用板  测量开关信号电压情况

网友:
先用点屏仪看看 就知道是平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故障貌似 高压 那边有问题。

网友:
负载带不起

网友:
你还是看看电压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PWM芯片低压VCC脚上的电阻坏了也会这样啊

网友:
换灯管吧。只要高压线圈处发黄,准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屏幕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