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BIOS报错

楼主(2015-08-10):
开机出现这个界面死机。用编程器刷了官网下载的BIOS还是一样。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吗?
给点建议!

网友A:
用副bios代替主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副bios代替主bios,试下

已经试过了。一样。

网友:
write the 2 flashes with last version and changy rtc battery

网友B:
刷个不同版本的,并且两个 BIOS同时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不同版本的,并且两个 BIOS同时刷写。

去掉B_BIOS只留M_BIOS
也是一样报错

网友C:
给你个参考:
1.换掉BIOS旁边的排阻,没好的话看第2步
2.BIOS有只脚接IO 中间有个22R电阻(具体不记得了)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参考:
1.换掉BIOS旁边的排阻,没好的话看第2步
2.BIOS有只脚接IO 中间有个22R电阻(具体不记得了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检测IO pin97 有3V电压说明22欧没有断路
CS1没有电压。目测才发现,用户取显卡的时候弄断R117的CEB_N的线了。
接上之后CS1有了3.3V。
故障解决!

网友D:
哪个BIOS的CS断了啊。有两个BIOS的技嘉就是不一样,CS断了还能显示。我记得一次碰到过技嘉,也是BIOS报错。后面好像没弄好,记不清了。

网友:
维修还真是细致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BIOS的CS断了啊。有两个BIOS的技嘉就是不一样,CS断了还能显示。我记得一次碰到过技嘉,也是BIOS报错。 ...

CS1的线断了,就是从BIOS的第一脚没有电压就会报错。
CS0是主BIOS的片选信号。

网友:
楼主细心啊,钞票又赚到手了。

网友:
取显卡弄短路?

网友:
弄显卡碰断了线,断路了,到B_BIOS的CS1#没有3.3V电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来电思路

网友:
把BIOS对调刷下  我也遇到过   也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