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4P不跑码

楼主(2015-08-10):
第一次发帖,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直接切入正题
早上来到教室,突然被黄老师叫了一下本名,下了我一大跳,还以为犯了什么大事,要挨批了,然而老师给我带来了福利,发了块客户板给我练练,当时的那个心情啊,说不出来,只知道压力山大,只因为助教说不能乱搞,客户板呀,想想就激动!好了,不多说,开始修板!
拿到板,立即回到我的工作台,仔细观察了下主板,发现显卡,桥都被干过了,还感觉少了点什么管子,觉得吧这板子不好搞啊!(事实证明,确实不好搞)所以找到图纸看了下,发现原本就没有的管子。接着拿起那跟了我许久的万用表,开始各路打值,好吧,无短路,接着就要开始上电了,裸板上电,上到0.5A左右往下掉,测到无CPU电压,感觉有点问题,但想想老师曾经说过HM55以上不装CPU会有一些电压出不来,所以吧,跑助教领了CPU和内存,装上继续上电,好吧,瞬间把我侥幸的心态给击杀了。CPU电压还是不出!故障锁定。。
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ISL95831,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始修,首先是供电主供电,辅供电,测下,嗯都正常!不管他,继续接着开启信号VR_ON,高电平开启,测下,嘿嘿3.3V,正常了吧,那接着就是CPU发给它的三组SVID,这个东西我就不好测了,要拿出3期绝杀,示波器,哈哈,不会吧,不会来迅维呀。
                                                               SVID波形                                                                                                好吧也正常,那么问题,怎么条件满足,不出CPU电压呢?回想一下,老师讲过的课程,发现有一个地方能判断芯片是否损坏,于是拿起风枪就是干,24脚PROG相连的一个电阻拆掉,还不出电压的话,那就是芯片挂了,拆了后上电,妈蛋,没有电压,这就更锁定了,难道换个芯片就搞定了,这也太简单了吧!于是去找助教换芯片去了,把自己的思路告诉老师,老师很慷慨的给了芯片,拿到芯片,压制住内心的小激动。很专业的换上芯片,对自己的焊工还是很有信心的,打值什么的也都正常。于是开始通电了,希望没问题吧,哈哈,果然换了芯片后,不装U,电压正常,强调所有电压正常,也不掉电,于是乎,装上CPU,内存,我去开始跑马了,电流这种跳变,最终到达1,5A左右,赶紧去抓EDID,正激动的时候,这该死的可调电源貌似和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掉电了,有木有!那个泪啊,果然没这么简单!于是乎,去抓了下内存的SM波形,看下有没有过内存,来判断是内存前后问题。好吧没保存SM波形,发个内存排阻上的数据波

这是正常的,过了内存,那么我个人觉得吧,或许是内存后面,外设什么的短路给保护了也不一定,于是乎,把内存拔了,果然不掉电了,于是一个个的去打那些外设,搞了半天也打到有短路,想想难道是独显的问题,想到了那就做呗,把独显断开,装上内存,继续掉电。好吧,貌似不是这问题,只能用硬办法了,一个个的抓波对比,发现集显先掉,接着是CPU掉。弄来弄去或许还是这边的问题,看看电容,有点怀疑负载不起,给它并上几个电容滤滤波!还是没用,好吧,盯着板子看了半天,希望能看出点什么,然而貌似我想多了,挠挠脑袋,去问下老师,老师说看下管子是不是被人换过,我想吧,换过但应该没什么影响,因为电压都出来了说,但老师说了,我也得去做不是,于是去料板堆找了两个CPU PWM的上管干了上去!然而并没什么软用,接着去问,因为我的思路貌似到头了,没什么思路可以用了,助教说可能是芯片负载不起也不一定,于是又换了个芯片,结果可想而知,在我希翼的眼神下,它还是毫不留情的掉了。,没思路了,就放放,第二天再来弄!
第二天来到学校,老师在讲课,刚好讲到了95831,好像我以前忽略了什么,下管RDS的阻值是不同的,阻值会影响电流,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负载不起!说着老师叫我多换几个试试,想想昨天我装的貌似是两个上管,这不完蛋了么?赶紧去找管子,换了三组之后,总算是不掉电了,那个激动啊,正准备抓波,再通电又掉电了,想想不对,应该还是这里的问题,再换,又好了,可是坚持不了多久,看看图纸,不是有两个管子的么,虽然是没装,但想想,我装个上去弄成并联,阻值变小,电流增大。就这么办了,装上后,果然不掉电了,但想想这是客户版,得搞好点,于是把三组管子都给补上后,打层保险,免得返修就麻烦!装上后,一切正常,把独显连上,抓EDID读屏波形

OK,亮机,烧了一上午,没问题交板!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辅助,总算是搞定了,开心
第一次发帖,难免写的有些混乱,凑合这看看吧,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记住下管的重要性,恩恩,就这样吧!再就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能赐教,也希望不要各位不要穿上裤子不认人,100分都不给我

 会员5307782元2023-1-4 17: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大神偶像偶像

小白而已,真正的大神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选择正确的MOS管也很重要啊。

对的,这玩意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太好啦

泉泉哥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羽熙Dot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学习。。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屌丝   我帮你顶了   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学习呢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嗯,写的很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D:
楼主抓得一手好波啊,不愧是迅维的

网友E:
楼主示波器使用的炉火纯青额 看到我羡慕不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写的很详细,值得收藏。

维修小白,大神们带我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抓得一手好波啊,不愧是迅维的

波还是得会抓才行,男人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小白,大神们带我飞

我是新手,还承蒙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F:
修的思路很不错了

掉电的维修是很大的经验!

基地的学习确实很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还承蒙前辈多多指教。

关键我也是小白来着,还需要大神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波还是得会抓才行,男人么

迅维的抓波大法不是吹的。

网友:
抓波大法好

网友G:
唉,小问题被上家搞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迅维的抓波大法不是吹的。

那你得好好学才行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好好学才行对吧

嗯,来迅维肯定要把抓波大发学好。

网友H:
示波器用得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修的思路很不错了

掉电的维修是很大的经验!

还行吧,感觉自己思路还是不怎么清晰,还得多练练

网友:
修的真好

网友I:
楼主技术非凡,学习了

网友A:
大神,大神偶像偶像

网友:
你很快也能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小问题被上家搞大了

我也感觉是,什么都给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来迅维肯定要把抓波大发学好。

那必须的,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用得真不错。

还行吧,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感觉自己思路还是不怎么清晰,还得多练练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修的时候还是有点卡顿,慢

网友:
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非凡,学习了

过奖了,这都是老师们培育的好

网友C:
看来选择正确的MOS管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使用的炉火纯青额 看到我羡慕不已。。。

很快你就能比我N 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玩意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能否把图纸也上传以下

网友J:
意思就是上下管带不起后端的负载导致的掉电吗

网友:
不错~很努力,看来在实地是下了苦功的,黄老师都看好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意思就是上下管带不起后端的负载导致的掉电吗

下管RDS阻值会导致电流输出,换错了,就可能带不起后端负载

网友:
楼主 好给力啊

网友:
呵呵 抓波技术不错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台     是显卡引起的不出CPU电压    几秒钟掉电的

网友:
很不错啊,在学习期就知道修客户的板子了,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EDID  是什么啊  没学过理论 看不懂。。。

网友:
上下管乱换还不行啊

网友:
唉,自学是比不上你们这些去基地的

网友:
LZ也真的是好学生啊, 发帖也被忘记给学校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