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请问下大家,这种听筒的更换方式

楼主(2015-08-10):
如题,是焊接还是怎么弄,这种听筒可以用风枪直接吹热焊接吗?谢谢了
手机维修

网友:
貌试要吹吹。。。。

网友:
这是话筒不是听筒,用风枪吹,温度不要太高,不然送话器就坏了

网友:
这是贴片送话器,风枪温度不要超过250度,时间要短,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用风枪吹掉、在吹板温度达到后迅速把送话器焊接、别忘了送话器上上锡

网友:
送话器和听筒是不一样的哦,这种风枪吹就可以的

网友:
不管用什么弄 那就要看楼主技术怎么样了

网友:
请问楼主,听筒是不是就是小板靠近左下方的那个小黄色的方块,楼主仔细观察一下要是四个角都有焊点的话,可以用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的取掉,要用风枪取得话,得要用到防高温胶带

网友:
这是麦克风 280 很快换号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 把旧的送话器放在新的上面快速吹好,

网友(2015-10-03):
用白光风枪吹,温度准,比较容易

网友(2015-12-26):
这是送话器,我换这种一般是飞线换的。

网友:
直接风枪吹啊,不过不要正对着麦克吹,吹旁边的板子

网友:
亲 这是麦克风呀 没有看见有听筒呀

网友(2016-02-13):
直接吹下来再直接吹上去,都是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