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写入怎么办

楼主(2015-08-10):
u盘是我经常做系统的盘,怎么都不能下入了啊,难道是我的电脑中毒了,你们遇到过吗,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U盘有坏道吧?量产下看看

网友:
U盘也会有坏块,然后有问题很正常   先确定U盘好坏

网友:
优盘坏了

网友A:
U 盘  应该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 盘  应该是坏了

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U盘换了,没救了

网友:
不要数据就量产吧!量产看看了,量产不行的话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先用恢复软件把资料取出来,再量产吧

网友:
这样就废了,可惜。应该还可以修

网友:
确定是U盘坏,还是主板接口坏??????

网友C:
量产试一下或许有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产试一下或许有救。

你会量产吗?我只听人家说,但从来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会量产吗?我只听人家说,但从来没试过

百度教程 一大把! 量产工具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百度教程 一大把! 量产工具下载

谢谢,之前是没空研究,刚才百度 了一下,感觉还挺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会量产吗?我只听人家说,但从来没试过

会的,你有专门的门店吧?专业搞维修的,这个必须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之前是没空研究,刚才百度 了一下,感觉还挺简单的

是,入门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的,你有专门的门店吧?专业搞维修的,这个必须会。

我找了一个人家搞过的优盘,尝试了一下,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被锁定了

网友:
要是锁了  就没的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一个人家搞过的优盘,尝试了一下,失败了,不知道是不是被锁定了

这个一般不会锁定的。芯片型号对应上量产工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锁定的。芯片型号对应上量产工具就行了。

都是一样的呀,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总是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锁定的。芯片型号对应上量产工具就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先排除硬件。硬件没问题的话找对芯片型号就可以。

网友(2015-09-11):
U 盘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对  坏了就不用修了   买一个吧

网友:
格式化或重新分区

网友:
感觉买个新的比较划算

网友:
量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