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没声音奇葩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8-10):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431的机器说没有声音有线上不了网。  我看了一下小问题好解决进系统声卡,网卡都有因该是系统问题先装个系统 装好没听见声音  就去看一下驱动发现没认到声卡. 看一下网卡有的网线插上能用的网卡好了声卡不行 。就拆开机器找到查声卡型号手CX20671。 手里正好有着个芯片先换上再说一会九换好了,开机进系统发现还是没有认到声卡。又想到是不是BIOSS里面关掉了 开机进BIOSS  进去发现在BIOSS里面按键盘有时还会发出滴滴的声音心想声卡应该是好的为什么进系统认不到声卡,最后换系统W8  W7 64位32位 刷BIOSS都不行进系统还是没认到声卡。最后查了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 就问同行怎么引起的 他说客户用手怕了两下就这样了。  那位大神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否解说一下   在这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先查下供电和开启信号 不行搞下南桥 试试

网友:
插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MUTE,看看静音信号。

网友A:
我遇到重启没声音  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应该看MUTE到EC之间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还是小白,没评说的资格,学习中.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B:
耳机有声音吗?也许是喇叭坏了呢

网友:
都没有检测到声卡 耳机因该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有声音吗?也许是喇叭坏了呢

  喇叭  没坏   在bioss里面都有声音

网友:
是不是总线出的问题

网友C:
同一样的故障 我还在研究中。原来我机是加焊了桥之后可以亮机的。现在准备搞桥

AOS

网友D:
先查声卡供电,后查45689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BIOS里面有声音     硬件应该没坏     换个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还有联想有用ITE的EC这个EC带程序,坏了也没声音,忘记这个是不是ITE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重启没声音  是BIOS引起的

BISS  刷了好多  不行 最后是桥断线了   黑胶的不好修交换板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样的故障 我还在研究中。原来我机是加焊了桥之后可以亮机的。现在准备搞桥

  桥搞过好了吗 ?  我的是桥断线黑胶不好换交换板好的

A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声卡供电,后查45689脚信号是否正常。

最后是桥断线了   黑胶的不好修交换板好的

网友:
我掐指一算是南桥的问题,信不信就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