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PU核心温度一个高一个低

楼主(2015-08-10):
将E4300 CPU升级到E7500,EVEREST检测温度两个核心差别较大。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温度升高后仍有10度左右差别。

这情况正常吗?34度太低了吧,现在室温在30度左右。

网友A:
检测到的温度不是100%的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的温度不是100%的准确。

34度测量应该有问题,没见过这么低的CPU温度。待机时基本恒定不动,升温后温差缩小。

网友:
cpu 主板和软件有个不准的。

网友:
那是模拟温度 又差异是正常的

网友:
在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鲁大师看看上硅胶

网友:
风扇有灰没清吧

网友:
给风扇上点机油也行

网友:
北桥显卡南桥都有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