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1.00

楼主(2015-08-11):
ASUS P8H61-M LX3 1.00 装上U 装上内存 可以触发开机 但2-3秒 后 又停 停了2-3秒后 又自动 开机
就是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强行开机 除U 电压外 其它电压 都有0

网友:
取下 U 取下 内存 CPU 供电的 4线 也不接 出现的现象一样的、

网友:
上个假负载试试,或者直接刷个BIOS

网友:
h61以上板缺供电是这样的,查供电/时钟钟/复位/看看哪个没就修哪个

网友:
先刷BIOS!如涛声依旧!抓各大供电,供电正常。抓各个PG!

网友:
前些时间,我刚好修过一块,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短接开关排针4秒能关机不?不能关机尝试修绿线相关零件。

网友:
刷了 BIOS 也不行

网友:
官网的bios有些不行的,论坛下个

网友:
问题 没有解决 客户取了板 宣告失败

网友:
前段时间接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子 好像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