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不出复位

楼主(2015-08-11):
深夜打扰 实在不好意思  下班晚 请见谅   今天遇到一块联想V470C的主板  HM65的桥  装CPU 内存 (CPU和内存都换过)上电 电流到0.4卡主  测各大电感(除集显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正常 测MINIPCI插槽22脚 没复位 然后按照时钟复位条件一个一个测  一直测到CPU第一次输出SVID组合出CPU核心电压后 电源管理芯片(NCP6131)发出SYS_PWROK这个电压没有从芯片里发出来 这个电压是从电源管理芯片第7脚(外部上拉电阻一端是有3.3V电压)发出到U3603和EC发出的信号相遇最后出SYS_PWROK到桥的  桥收到后发出CPU复位和平台复位的  实测U3603的2脚是有3.3V的电压 1脚没有然后回到电源管理芯片这边查条件 测得其他供电都正常 第8脚有一个3.3V的电压 在电阻的一端是有3.3V的电压的  而连到芯片另一端却没有3.3V的电压测得其他开启信号都有后 果断换了芯片 换好后还是之前故障  。然后看了饼哥给的资料里面有关于这个芯片的一些脚位定义  。于是取下CPU把31脚和32脚的电阻换到了100K的 上电测得只出了CPU电压 集显电压没出  以为芯片坏了 果断又换了个  换好后 还是原故障 又换电阻测得还是只出了CPU的供电 集显的没出  于是把三个芯片轮流换着测了一边 都是出CPU供电 没出 集显供电(后来想想 集显供电是复位之后出的 现在不出应该是对的吧,那这三个芯片是不是都是好的) 换了两个芯片了 找老板要第三个 人家也不怎么愿意给了  于是又测  把 U3603拆掉后IC的第八脚还是没有输出PG  然后打两边的值  都正常  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之前说的 第八脚打值却是无穷大 第七脚正常 桥也加焊过 换过桥     最后客户等不了不修了  电脑没修好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实在想不到还有那些条件没有查  我这边上班比较刻薄 不许上网 电脑也连不到网  查不了芯片引脚的翻译   晚上下班都九点多了  会宿舍也没网  这是我拿手机流量连电脑编辑的  编辑的不好忘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
不给网络 那你平时找图纸找资料怎么找?

网友:
沙发啊。。。 。好激动

网友:
芯片组:HM65
集显电压是在复位之后     强行拉个3.3试试能行吗?

网友A:
既然CPU供电都正常了。
直接改下SYS_PWROK为强制拉高吧。
弄2个三极管,受控于CPU供电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CPU供电都正常了。
直接改下SYS_PWROK为强制拉高吧。
弄2个三极管,受控于CPU供电即可。

饼哥 为什么八脚是0V  他是起什么作用 打值为无穷大 这点一直想不通

网友:
朋友,你可以换个老板了,没见过修笔记本的地方,不可以上网的,听着就是一SB老板!

网友:
上拉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肯定是哪儿拉低了,人为上拉个微电流电压看还掉不?如果还掉,拿起PG这个脚再人为给它个上拉还掉不?

网友:
      不上网还怎么修机器啊    资料也查不了还修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饼哥 为什么八脚是0V  他是起什么作用 打值为无穷大 这点一直想不通

集显电压好。
都还没产生集显电压,哪来PG

网友:
CPU供电PG去了几个地方就U3603吗

网友:
修电脑的地方没有网,这还干什么啊

网友:
这需要用心研究了

网友:
我来看大家怎么评论老板的

网友C:
我没有怎么看懂呀,应该是7脚输出PG信号吧,而不是8脚

网友:
不能上网还是比较严哦你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电压好。
都还没产生集显电压,哪来PG

集显电压不是复位之后才有的吗? 七脚的PG是SYS_PWROK发给桥的  桥收到后才发出复位的
  没有集显电压  的话  七脚难道不开漏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怎么看懂呀,应该是7脚输出PG信号吧,而不是8脚

就是七脚发出PG啊   你没看仔细  八脚有个电压  外部电阻测得为3.3   在芯片脚上测为0V 一直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