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REV G-DAOHK6MB6G0 电流跑0.22-0.55左右带原机备份独显 BIOS

楼主(2015-08-11):
SONY MBX-268 REV G DAOHK6MB6G0独显 BIOS

BIOS: SONY MBX-268 REV G 原机

网友A:
那你这个就不受控了呀,15V一出来你的转换电压就出来了,最好还是别这么改呀,可能就是场管坏了,换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就不受控了呀,15V一出来你的转换电压就出来了,最好还是别这么改呀,可能就是场管坏了,换一个不 ...

同意,一个管子又不是不好找,没必要不装吧,一个二极管当1M电阻,这个方法挺新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就不受控了呀,15V一出来你的转换电压就出来了,最好还是别这么改呀,可能就是场管坏了,换一个不 ...

放心,待机才0.02正常的,没什么形响到。

网友:
BIOS很好用 谢了

网友B:
这个就不受控了呀,15V一出来你的转换电压就出来了,最好还是别这么改呀,可能就是场管坏了,换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维修思路能写得再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受控了呀,15V一出来你的转换电压就出来了,最好还是别这么改呀,可能就是场管坏了,换一个不就好 ...

复制粘贴 不改改

网友:
这个管应该是EC来开启截止悬空的再转换的 你这样待机应该不止那么低 你看清楚没

网友:
改了照样能用 就是不提倡这么做

网友:
很好的BIOS资料,收藏了

网友:
好了,我一台也是一样的现象,根据楼主说的方法修好了。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

网友:
大师有这个图纸吗,传份用用嘛,谢谢了

网友(2015-09-14):
按你说的 我修好了

网友:
刚好需要这机子的bios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