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不显示,外接显示

楼主(2015-08-11):
asus  k42D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看看屏和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

网友:
屏线或者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和屏线是否正常

屏换过了也没反映。有时开会亮正常。但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亮。电流到2。10外接屏亮内屏不亮。到2。3内屏才亮

网友:
测量下屛线上lvds信号电压,偏低考虑南桥

网友:
焊焊显卡试试

网友:
很多时候外接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就是正常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显卡经常会出来乱七八糟的现象,所以还是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可以先排除屏线问题再说,再量一下屏接口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屏线,显卡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屏不亮有开机声音,外接也不亮。屏换过,排线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