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短路

楼主(2015-08-11):
主板5V 供电短路怎么查? 听说5V供电短路会使芯片发热 如果5V供电短路 电源不会保护?电源保护了 就断开5V供电了吧?那怎么还会发烫

网友:
短路了直接烧,总会有地方发烫。

网友:
5v短路,一般是电容或场管。

网友:
难道电源不会保护 停止供电?

网友:
烧鸡大法,肯定能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