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维修不是事》书籍这里是印错了吗?

楼主(2015-08-11):
图纸2.画面偏暗这里 R506 R505 这两个电阻是图6-1所标识的LED_EN开启分压的吖····而书里标注了PWM调光的这里是不是错了?还是LED_EN这里过低会影响调光的? 请看图

       比较的图在这里·····

网友:
EN是开启背光的信号,3.3V,PWM是亮度调节信号,电平越高越亮,两个都要为高,有一个为低都暗屏

网友:
真好,很细心啊

网友:
应该是错了吧

网友:
怎么没有管理人员回复的呢??错还是没错啊???

网友:
  我不会,看来好难的样子。

网友:
错了也很正常啊。哪本书上没有错。教科书上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