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换显卡还是不显示

楼主(2015-08-11):
dell 1320换显卡还是不显示,电流在0.7-0.9之间跳动,bios也刷过了,看电流跳动都正常怎么还是不显示呢,各位大侠有遇到这种机器的吗?

网友A:
电压都出来了吗?如果都出来了就量一下屏接口看哪个信号没有出来呀。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BIOS是否有动作,看波形次数看哪个没有过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楼主一开始的故障就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AMD得啊

网友:
干北桥试试。

网友:
可能就是北桥问题 。要是电压全 显卡焊接好芯片好的情况下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桥是INTEL的

网友:
你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就查内存那边

网友:
看看EDID出来没,抓到屏了吗?

网友:
是不是桥的显卡模块没供电,复位啊,仔细检查下LVDS数据线路,有的机器显卡要原装BIOS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可以换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出来了吗?如果都出来了就量一下屏接口看哪个信号没有出来呀。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BIOS是否有动作 ...

这样可以看的出来吗 还没有试过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pc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