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5-08-11):
觉着不能坏,用万用表测0.035nf。应该不对。

网友:
0,。022  250v

网友:
应该是0.022uf

网友:
是 0.022UF  250V 吧

网友:
根据你侧脸的  应该是好的  去淘宝看看  具体的参数呗

网友:
应该是UF单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呢?

楼下正解

网友B:
德国红威马WIMA MKS3 250V 0.022UF 223 脚距7.5mm
【规格】:0.022UF/223/250V
【尺寸】:长度:10mm,宽度3mm,高度8.5mm
音频滤波用的

网友:
0.022UF/250V

网友:
应该是0.22UF  250V   这个不容易坏吧

网友:
以上正解,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德国红威马WIMA MKS3 250V 0.022UF 223 脚距7.5mm
【规格】:0.022UF/223/250V
【尺寸】:长度:10mm,宽 ...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地,解释下

网友:
主板上没这电容啊,那来地

网友:
0.022uf 250V这是电源里面的??

网友:
应该是0.22UF  250V

网友:
单位应该是uF吧?!0.022uF 耐压250V

网友:
开关电源集电极反峰抑制电容。

网友:
就是0.022UF  250V

网友:
功放上面用的?

网友:
0.022UF 250V................

网友:
正如大家所说的……检测电流用的?

网友:
还没遇到呢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如果你的测量是没错的话 电容已经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地,解释下
你要是玩音响就会见到很多,德国威马电容是很出名的一个牌子,在X宝有卖,但是正不正不懂了。

网友:
0.022UF 250V

网友:
这玩意什么地方用的呢

网友:
就是0.022UF 250V ,一般是并在电源的两端

网友:
是0.022UF/250V

网友:
把这个数字往百度 一打就知道了

网友:
这电容不会坏的。音频专用的小电容,没见过坏的。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测不准的。

网友:
德国红威马WIMA MKS3 250V 0.022UF 223 脚距7.5mm
【规格】:0.022UF/223/250V
【尺寸】:长度:10mm,宽度3mm,高度8.5mm

网友:
这个就是上面说的

网友:
250v,电源板上的吧

网友:
哦,在显示器电源板上有,过保险经过2个电容,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上次修了太显示器,保险电容都烧了,还有那个PWM控制芯片也挂了,惨,换了一堆零件

网友:
。。。。显示器还好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地,解释下
哈哈,人家是在华强北卖电子原器件出身的,现在改行修电脑了。。。。。

网友:
0.022吧 250v ?

网友:
0.022uf 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人家是在华强北卖电子原器件出身的,现在改行修电脑了。。。。。

哦,楼上精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玩音响就会见到很多,德国威马电容是很出名的一个牌子,在X宝有卖,但是正不正不懂了。

音响不懂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是0.022UF/250VAC

网友:
250   0.022uf吧

网友:
0.022uF250V吧

网友:
就是0.022UF,==22nf,,
0点数数=说明是uf

网友:
  这个电容音响上的吧、。

网友:
这怎么这么脏了,旁边有东西烧了?

网友:
九楼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