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7TD 无复位维修求助!

楼主(2015-08-11):
            大佬高手们好,小弟我手中的有一片ASUS M4A77TD  无复位主板,情况是CPU 电压有1V左右,内存和北桥供电正常,换过电源芯片,诊断卡上的RST复位灯长亮,PCI上的时钟电压在1.7V左右,哪位大哥修到过这样的情况,给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已修好了,整个板除了无复位其它都正常,更换I/O ITE 8712-F KXS后OK!希望有相同的故障的板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