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用I3-2010不能开机,发出一长二短的声音

楼主(2015-08-11):
一块技嘉GA-P61-S3主板,用奔腾G2010可以正常使用,用I3-2120不能开机,发出一长二短的声音,显卡更换过,故障依旧,但I3cpu换在其他机可以正常使用!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支持吧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先在BIOS屏蔽一下集显再看一下

网友:
帮顶一下,看看大家的分析

网友C:
这就不好说了,你的I3在别的地方是好的吗?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
已经刷过官网所有的BIOS,问题还是依旧,会否是主板的供电不足,不支持显卡和CPU的供电!望各位大神帮小弟解决这个奇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吧   刷个bios试试

已经刷过官网所有的BIOS,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不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不好说了,你的I3在别的地方是好的吗?

好的!在其他机可以正常使用,而技嘉GA-P61-S3装G2010的cpu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BIOS屏蔽一下集显再看一下

BIOS哪个选项是屏蔽集显的?这个主板貌似没有吧!

网友:
查看了又怎样?

网友D:
刷他支持I3CPU的BIOS

网友E:
这是CPU 识别信号  看是否能识别此CPU 可以看看有无CPU供电 还有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CPU 识别信号  看是否能识别此CPU 可以看看有无CPU供电 还有核心供电

这个怎样查?在bios里可以看到cpu的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他支持I3CPU的BIOS

应该所有bios都支持I3的!

网友:
如何改频率?

网友F:
技嘉的主板,,刷个BIOS 几乎都可以。。。

网友:
刷BIOS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主板,,刷个BIOS 几乎都可以。。。

官网所有bios都刷过,问题依旧!

网友:
官网所有bios都刷过,问题依旧!

网友:
估计是没人能解决这种奇难杂症!

网友:
请检查显示器,显示卡。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前所未有,望版主能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