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08-11):
苹果A1466单用适配器能开机用电池不开机,但可以充电,先接适配器后接电池也可以用,
换了电池,没进过水,公共点电压正常,电池接口两个数据线有3.3V但没波。是不是EC坏了,有人修到过没有,给点意见。

网友A:
先还是看一下电池到EC的线路是否有问题,再看一下连接这两根数据线的脚位是否为GPIO脚,如果是那就先刷一下BIOS再换EC

网友:
量一下 电池接口那个3管 和阻值正常没 两个检测信号的阻值要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就换充电芯片或者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还是看一下电池到EC的线路是否有问题,再看一下连接这两根数据线的脚位是否为GPIO脚,如果是那就先刷一下 ...

苹果尽量别刷BIOS,不好玩的。

网友:
单用电池查公共点,ACOK。充电芯片ISL6259常坏。

网友(2019-11-26):
可能是BATLOW用电池时是压电平的

网友:
买剪板EC回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