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L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8-11):
主板cpu供电12v正常辅助供电0.95有点低!其它供电正常?是电源管理芯片EPU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可以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FB脚是否正常

网友:
是的···可以查查看反馈脚的电阻是否有变大的

网友:
供电复位正常,刷个BIOS,压一下桥,不行再细查。

网友(2015-09-10):
AM3的CPU應該是正常的,那有復位電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