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焊台是不是功率越高越好用点呀。

楼主(2015-08-11):
最近想买个焊台,原来那个焊台不说牌子了,感觉热的好慢呀,焊时一碰到元件针脚温度就下来了,都化不动焊脚上的焊呀。想再买个焊台是不是功率越高越好些呀?买时要注意哪些参数呀?钢发热芯比陶瓷的好吗?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主要看回温速度 回温快的自然加热速度就快 还有热容量大的 有的回温快不一定热容量大 打个比方 有的洛铁20秒达到溶锡温度但是一焊接电解电容的负极就不熔锡  就是明显的热容量小

网友:
我自用的936焊台就挺好用的,热容量也可以,一般的维修焊接都没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
936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白光936又是安泰信936又是赛克936什么的好多936烙铁.
936烙铁到底是什么呀?一种规格吗?
三四百块钱能买到哪个型号的烙铁,相对好用的。
热熔量在烙铁的参数中是哪个数据表现出来的?

网友:
安泰信的不要买,就是一个水货公司,我用的是它的烙铁和风枪,又贵又水,坏了N次了,配件还贵。白光的没真货,就迅维自己牌子的就行了,又便宜又好用。最好是那种烙铁和风枪二合一的。

网友:
安泰信936的用着还行,基地的工具也不错

网友:
二合一的不好用

网友:
自己用的白光936两台还有白光951 都很好用,不过就是特别贵

网友:
高频焊台值得考虑

网友:
功率大只是大焊点好点吧,一般也不用很大功率的,平常的936就可以应付了

网友(2015-09-11):
淘个旧的203h挺好用的

网友:
迅维的工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
936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白光936又是安泰信936又是赛克936什么的好多936烙 ...

我用的936是根据原装白光936制作的,电路板是双芯片那种,加上烙铁手柄也改良过,一般18秒左右就可以焊东西了,焊主板什么的都没问题,回温也快

网友:
只要还的看加热速度 和 加热精度

网友(2015-10-13):
不要用二合一的,那个根本焊不了东西,我用的山寨白光还行,130大洋

网友:
我现在用的942数显焊台,75W的,感觉还不错,回温速度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