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750显卡问题

楼主(2015-08-11):
一块蓝宝石的5750海外版,经常黑屏无法显示图像,一般情况开机显示一下开机信息就黑屏了,或是进到桌面就黑屏了,但有时候能启动玩游戏几个钟头也没任何问题,显卡供电的部分烫手,GPU温度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块5550一样的故障,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一下电容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供电的部分烫手    量量电压是否正常  周边电阻电容有无异常

网友:
如果供电太烫的话考虑加焊一下MOS和电容,BGA空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深圳哪里有修显卡的啊,不想自己折腾

网友:
既然发现供电部分烫手,为什么不测试下有显示时供电电压和没显示时的供电电压呢

网友:
供电部分烫手,看是否短路,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2015-09-17):
重点检查供电的大贴片电阻是否有很轻微的假焊,电容坏或不稳定的话基本直接烧MOS管

网友:
等黑屏的时候量下 发烫的地方的电压

网友:
直接干GPU吧

网友:
清理下散热片,重新上硅胶。供电部分烫是正常的  不需要大惊小怪

网友:
是不是大的那块芯片虚焊了,

网友:
掉电 还是保护 应该只有这两种可能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