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30mf 白屏维修

楼主(2015-08-11):
接手Dell 2030mf显示器一台。。故障为开机白屏。测有5V屏供电,DC-DC芯片:G5519 。芯片无输出,求大家指点指点。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资料。

网友A:
奇美屏吧..这芯片我有

网友:
更换过芯片。故障一样。应该是周边的故障引起的。。没有资料,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如何的。。

网友:
找到芯片PDF图  看看就知道了     自己还没有修过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芯片的的图纸。。没有方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美屏吧..这芯片我有

大哥,是有芯片还是有资料。。望指点!!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jjyy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资料,就只有量量周边电容电阻看有无异常咯。。。

网友:
强制给5V供电,试试看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都是供电就工作,查下VGH,VGL,VCC这三组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如果没资料,就测测复合二极管和电容吧

网友:
现在电压有了。。不过白屏变成暗屏了。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测试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20寸白屏的,正在钻研中

网友B:
以前都只是修电源板,换灯,高压条这些,没修过屏。。刚开始研究中,大家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只是修电源板,换灯,高压条这些,没修过屏。。刚开始研究中,大家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没修过逻辑板最好不要修

网友:
反正也是白屏。准备有时间慢慢学习学习。。不过,客户已经拿走。。没有修好。。。只有下次努力了

网友:
这种芯片资料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