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G470通电有时显,不显的时候没有集成供电。怎么弄

网友:
通病,显卡旁边的八角芯片

网友:
我看了,这次是坛子里的说的BIOS问题
他说能开起并不是说明BIOS没坏

网友:
显卡旁边8脚芯片坏的多。

网友:
看那个芯片的条件都有没

网友:
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先看一下那个显卡旁边的八角芯片吧,通病呀

网友:
八角芯片是干吗的

网友:
这个还有8脚通病呀 还没遇到过。记下了

网友:
刷BIOS,加焊桥看看

网友:
集显供电,是不是读内存后,才 出来呢,高手指点

网友:
芯片是95831吗 查查芯片的几个供电有没有低一点 比如5V的 只有4.几V

网友:
没有显卡供电,就查显卡供电怎么来的啊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显卡了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见过一次显卡虚焊不出CPU电压
,楼主加焊看看

网友:
先测试温度,是否正常。目测主板有无异常。刷BIOS试。8角芯片是干啥的。。没遇到过呢。。

网友:
BIOS、桥也有可能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