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池进系统就掉电进biso不掉

楼主(2015-08-11):
(无正文)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A:
    楼主我的也这样子,又找到解决方法吗

网友:
先换电池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检测一下电池这边的保护隔离管是否有问题,还有电池电量检测是否有问题,BAT_IN或BAT_SENS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这边

网友B:
看下电池,换了电池还一样就看看CPU 滤波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池,换了电池还一样就看看CPU 滤波那里

可是用电源不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也这样子,又找到解决方法吗

你的是华硕吗?

网友:
电池换了也不行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电源跟电池一块可以开机不掉电    但是进系统的时候电流变化很大进桌面就正常了

网友:
单用电池掉电估计是因为有零件不良,把电压逐渐拉低导致掉电的吧

网友:
cpu供电 重点查

网友: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用电源不掉管cpu'啥事啊?

网友:
电池放电管换掉试试。

网友:
电池隔离管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