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 用电源正常,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5-08-11):
A1466 820-3437 用电源正常,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进系统电池显示XX认不到电池   电池是好的。换另一台机子上试过。能充放电

网友:
求助大神啊。。

网友:
用电池测下主板看看

网友A:
查询一下电池检测信号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询一下电池检测信号正常吧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不正常吧。。还会跳,

网友:
换充电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不正常吧。。还会跳,

这两条系统管理总线上拉电压都是3.3V才对呀

网友C:
这么明显,一个电阻坏了,直接秒杀!

网友:
Q7155/R7150/C7150检查一下

网友:
适配器能用,说明充电电压就没问题,打电池接口数据线阻值。

网友:
慢慢修吧。。

网友:
睦 末表有在天三硼有

网友:
SMC也会引起不充电的

网友:
充电相关电路 和 SMC 程序  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一下呢,最好从料板上面拆,我买过几个都是坏的,6259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查条件哦,懒得话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
直接秒杀的节奏

网友:
苹果的图纸真心的看不懂,更别说修了,楼主真及大师

网友:
楼主 你确定一下 SMC的检测信号正常没有 正常的情况下 干一个充电芯片  还是不行就要干IO啦

网友:
先充电管理芯片换了再说呗

网友:
我遇到一台会掉电。充电感没有电。估计也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先订一个来换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明显,一个电阻坏了,直接秒杀!

这么牛逼,为什么不说明是哪个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逼,为什么不说明是哪个电阻呢

一看你的测试结果,很明显,发我图纸我告诉你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的测试结果,很明显,发我图纸我告诉你是哪个

你加我qq吧,我把图纸给你

网友:
充电口第4脚电压不正常!正常也是3.3.v,查查看看是不是上拉问题!

网友:
换了充电芯片不行再查,说不定三把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