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改升压板原理

楼主(2015-08-11):
      昨天修了一台三星雷打坏的机器,暗屏。拆开屏幕量一下保险正常,升压板保险正常。升压模块电容量了一下只有19V,这个电容应该是27V以上的。在论坛里面找了很久,都是说怎么改升压板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一张有用的图片,不知道是我的网速问题还是帖子的问题,打开都是失败。今天把这个更改升压板的图片和原理发到帖子 希望能帮到需要的各位。更改升压板可以直接在废屏上面剪一块电路板更改过来。我用的是差不多的电路板,更改需要这几个电压,升压板上面都是注明。1:LED_PWM 2:LED_EN这个是升压开启 3:LED_VCC 4:接地线。只要这几个弄好久百分百可以用,而且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
这个只要平时破屏多的话配件还是好找不用改的

网友:
这个会修液晶的都应该会

网友A:
这个板把信号都标明了就好改就是怕有些逻辑板没有标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把信号都标明了就好改就是怕有些逻辑板没有标就没有办法了

逻辑板没标的在接口改,35亮度、36开启、38-40VCC。必须注意一项反馈,不同的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把信号都标明了就好改就是怕有些逻辑板没有标就没有办法了

不用的吧 暗屏其实就是高压或者说点亮屏那块出问题 就是飞4条线 一个19V 2个3.3 一个地线

网友:
有的单独点亮led灯接上3根线不亮,是不是反馈不对?

网友:
高手这都行  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没标的在接口改,35亮度、36开启、38-40VCC。必须注意一项反馈,不同的不亮。

这个说的太详细了,小白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没标的在接口改,35亮度、36开启、38-40VCC。必须注意一项反馈,不同的不亮。

我等也受教了,我还是找的一样的板改的。您说的挺详细,记住了

网友:
he改显示器高压差不多吧

网友:
我改过好多个暗屏的了

网友:
不好该 改成就麻烦了

网友C:
改错了就麻烦了  楼主的技术很好要是我 我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错了就麻烦了  楼主的技术很好要是我 我就不行

我也是第一次改,还是看论坛里面的帖子但是没有图片,只有自己一点点摸索改好了。

网友D:
像这样的换芯片和升压电容解决不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换芯片和升压电容解决不了吗?

听说是会不稳定,反正我是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是会不稳定,反正我是没有试过。

哦 还没改过 以后试试

网友:
来自: 四川达州 来自 四川达州
无背光 一般直接修 修不好再改 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改过 因为碎屏多 所以零件好找 都是修好的 芯片换了 1分钟有没有 换电感一分钟有没有 顶多再换升压二极管或者MOS 不可能不亮的, 换这个要神速才行 否则面板就变形 变色等等 一般 15秒以内一定要焊上去 超过时间就暂停 进行二次焊接 当然你可以在电路板下面垫一层防护的 可以延长焊接时间 |

网友:
技术贴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是厉害,,,第一次见

网友(2025-03-05):
楼主强大的动手能力,好

网友:
好办法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