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最后三格亮度暗屏

楼主(2015-08-11):
屏上半部分完好 其他机器上试过了,接口到芯片u7701 黄色框子内都测量过了无断线也没有异常,u7701手上没有没有换过,调节亮度都正常,就是调节到最后3个亮度的时候就暗屏,红色框子内的电压都有,蓝色框子的原件都换过了。测量PPHV_S0SW_LCDBKLT 在没有调节到最后三格的时候正常,倒数第4格的时候电压比前面高点,暗屏的时候电压为0。有没有谁修过这种情况的,帮助下,因为没有料板可以换,而且u7701是bga的需用锡浆才能植球,所以只进行了下加焊。

希望高手分析下到底是u7701 还是 ec 还是bios 还是什么什么的 可能性。

网友:
修这样的机  又得买工具  呵

网友:
个人感觉再买工具修就没必要,除非后期修的多。

网友:
换板吧 来的快 效果好

网友:
U7701换掉再说吧

网友:
是不是屏幕灯管有问题呢

网友:
换张屏试一下,是不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掉u7701看看吧

网友:
复杂的问题多研究

网友A:
叫客户不要调到最后三格亮度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客户不要调到最后三格亮度算了吧

关键进win7系统进不了 一直暗屏 默认就是最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