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一体机背光三秒亮灭板号ET2220I MAIN BOARD REV:1.2的维修附BIOS

楼主(2015-08-11):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一体机,型号:ET2220INKI-B002A 板号:ET2220I MAIN BOARD REV:1.2   故障现象:开机能进系统,但是背光灯三秒钟亮一下就灭三秒钟亮一下就灭反复循环,从故障现象来看故计是背光升压部分问题于是拆机查看,背光升压集成块MP3394测得数据如下:、
15脚VIN供电:19V
16脚VCC内部5.8V稳压输出:6.0V
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1.0V-3.3V跳动(正常3.3V)

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电压跳动,背光灯也随着三秒亮灭故障就在这里,继续追查信号来源跑线路到Q1三极管输出、主控TSUMU88ADT3-LF-1 9脚控制,测得主控数据如下:
27\35\45\53脚 AVDD-33供电:3.3V
56脚 AVDD-18供电:1.8V
25脚主控时钟输出:1.70V
26脚主控时钟输入:0.93V
9脚PWM3点灯控制:1.0V-3.3V跳动(正常0V)

从以上数据看主控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只有9脚PWM3点灯控制电压不稳定跳动,果断更换一片全新TSUMU88ADT3-LF-1上去,开机OK,背光灯不在亮灭9脚PWM3点灯控制稳定输出0V,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稳定3.3V,拷机48小时无问题修复!由于这个一体机的资料太少了所以备份了南桥BIOS W25Q64BV 8M、液晶BIOS PM25LD020 256K、液晶ROM 24C08 1K上来共享。

 会员634903300鑫豆2024-1-31 17:21

华硕一体机ET2220INKI-B002A 板号ET2220I MAIN BOARD REV:1.2.rar

网友:
驱动板上的芯片坏了,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A:
换芯片有些啰嗦,不能接到别的信号上面吗,只要作用一样就行,芯片有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背光升压为19v,,,测量下TSUMU88ADT3-LF-1 型号主控芯片9脚,mp3,,,2脚无电压,16脚也无电压,跪求楼主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升压为19v,,,测量下TSUMU88ADT3-LF-1 型号主控芯片9脚,mp3,,,2脚无电压,16脚也无电压,跪求楼 ...

第一:背光升压为19V,说明MP3394没有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应为35V测量点是测升压二极管的负极不是测升压电感两端。
第二:16脚也无电压。16脚的电压是在2脚有3.3V开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产生6.0V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拆除Q1人为提高2脚电压到3.3V看看。
第三:2脚无电压,请更换Q1或者主控或者上拉电阻请看我画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没有背光升压35 ,屏供电也没有

第一:背光有升压35V,说明背光电路正正常。
第二:屏供电不是背光供电它们不是一起的不要搞混了,我根据我的模糊记忆我画了屏供电的电路图你看看,它是由主控10脚控制  Q2\Q3逻辑关系输出的,测无有屏供电查下Q2\Q3.附图: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jjyy66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一体机还没修过啊,哈哈。BIOS先保存先

网友:
不错 图文并茂 并且图中标注很清楚 BIOS很难得  加分支持  感谢

网友:
这么有规律的变化还以为是软故障呢

网友:
修的真好,  这芯片都没见过

网友:
电路分析不错,主控芯片TSUMU88ADT3-LF-1 本身9脚PWM3点灯控制驱动输出电压产生跳变的同时,也会使这个引脚相连Q1工作状态在同一周期内发生截止到饱和导通不断变化。

网友:
g高手,我只能换高压板了

网友:
分析透彻,暂时没有遇到过ASUS一体机,联想的修过几个

网友:
思路清晰,想楼主学习!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目前华硕的一体机还没修道过

网友:
学习了    BIOS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还没遇到一样的,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有图纸吗?好技术,如果能有图纸分享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图纸吗?好技术,如果能有图纸分享就太好了

这块板现在还没有图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

网友E:
我这一个一体机,是开几十秒黑了,但不确定是不是 TSUMU88ADT3-LF-1坏

网友:
华硕的还真没修到过

网友:
先收藏,备以后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一个一体机,是开几十秒黑了,但不确定是不是 TSUMU88ADT3-LF-1坏

可以测量下TSUMU88ADT3-LF-1 型号主控芯片9脚点灯控制电压就知道或者中间相连Q1 NPN类型三极管短路击穿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测量下TSUMU88ADT3-LF-1 型号主控芯片9脚点灯控制电压就知道或者中间相连Q1 NPN类型三极管短路击穿也 ...

昨天搞不定还给客户了。有机会拿回来再试下。谢谢提点

网友:
刚看到一个求助就说22220开机三秒掉电的,实在是即时啊!

网友:
还可以引发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和显示器一样的板子

网友B:
我的机器没有背光升压35 ,屏供电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有些啰嗦,不能接到别的信号上面吗,只要作用一样就行,芯片有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你的想法不错,这里SUMU88ADT3-LF-1主控芯片9脚PWM3点灯控制信号工作保持低电平,MP3394本身2脚EN点灯控制开启信号就会保持高电平上拉状态,如果在TSUMU88ADT3-LF-1主控芯片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这里强行用镊子短接或飞线连接Q1 BE级临时解决故障,但是这样子做的缺点可能会引起背光会常亮不能被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背光升压为19V,说明MP3394没有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应为35V测量点是测升压二极管的负极不是测升压电 ...

分析很正确,MP3394没有正常工作的话,同时16脚应该同时也没有电压输出,这里Q1 NPN类型三极管CE级击穿短路也会造成2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背光有升压35V,说明背光电路正正常。
第二:屏供电不是背光供电它们不是一起的不要搞混了,我根 ...

这里Q2和Q3逻辑关系等同于门电路,当Q2本身B级接收到主控芯片SUMU88ADT3-LF-1工作条件满足后发送的高电平屏供电开启信号后本身开始高电平饱和导通,从而通过E级接地拉低C级工作电压,即这时候P沟道G级处于低电平状态,本身开始饱和导通由5V电压输出提供给屏供电。

网友:
没修过一体机。 跟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B:
华硕ET2220INKI-B002A 一体机现象为上电无显示。屏供电也没有,就是升压电感电压不正常为19v,MP3394MP3394测得数据如下:、
15脚VIN供电:19V
16脚VCC内部5.8V稳压输出:0V
2脚EN 点灯控制开启:0V
主控TSUMU88ADT3-LF-1 9脚控制,测得主控数据如下:
9脚PWM3点灯控制:3.3V
56脚 AVDD-18供电:1.8V
25脚主控时钟输出:1.70V
26脚主控时钟输入:1.13V
跪求大神分析一下qq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背光升压为19V,说明MP3394没有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应为35V测量点是测升压二极管的负极不是测升压电 ...

MP3394用换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ET2220INKI-B002A 一体机现象为上电无显示。屏供电也没有,就是升压电感电压不正常为19v,MP3394MP3394 ...

把Q1拆了,强制给2脚3.3V看看灯管亮不,如果亮Q1坏或者上拉电阻坏。如果不亮查MP3394工作条件或者更换.
升压电感两端是19V的,要测升压二极管的负极才是35V.

你现在的9脚是3.3V电压是不对的,当9脚是3.3V,2脚就是0V,灯管是不亮的,当9脚是0V,2脚就是3.3V灯管才亮,三极管的导通\截止状态看来你还没有弄明白。

网友:
先测量下工作条件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1拆了,强制给2脚3.3V看看灯管亮不,如果亮Q1坏或者上拉电阻坏。如果不亮查MP3394工作条件或者更换.
...

9脚是3.3V电压可能说明TSUMU88ADT3-LF-1主控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如果是Q1是PNP类型三极管的话,就符合9脚是3.3V,2脚就是0V的关系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1拆了,强制给2脚3.3V看看灯管亮不,如果亮Q1坏或者上拉电阻坏。如果不亮查MP3394工作条件或者更换.
...

说错了,如果Q1是PNP类型三极管的话,就符合9脚为3.3V,2脚同时为3.3V灯管点亮的关系逻辑。

网友:
TSUMU88ADT3-LF-1   pdf有吗楼主

网友:
分已经给上,感谢楼主

网友B:
控TSUMU88ADT3-LF-1 10脚正常为高电平对吧

网友:
准备换主控和 mp3394试一试

网友:
修一体机的难度在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TSUMU88ADT3-LF-1 10脚正常为高电平对吧

是的,10脚正常为3.3V,待机为0V,  而9脚相反待机为3.3V,正常为0V.

网友B:
主控TSUMU88ADT3-LF-1楼主带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TSUMU88ADT3-LF-1楼主带程序吗/

这主控不带程序的,因为带程序的话就不需要外置的BIOS和ROM.
怎么你修这么多天还没修好吗?维修方法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也有画图了。

网友:
很有条理,这个板子资料太少了。

网友:
主控和MP3394 都换了故障依旧,后来把屏的bios拆了屏供电出来了我想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B:
有没有MP3394的16脚跑线图纸发一个,代电测量时不小心不,15.16脚接一起了MP3394烧坏了就怕线路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MP3394的16脚跑线图纸发一个,代电测量时不小心不,15.16脚接一起了MP3394烧坏了就怕线路烧坏

可以先代换MP3394看下。

网友:
电路分析的好精辟呀

网友(2015-09-24):
兄弟,你把图纸传上来,吗?

网友:
现在 正在学习怎么修一体机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刚接到一台 型号 故障一模一样 看样子是通病

网友:
主控烧坏的?那换了后不要给它加个散热片?

网友(2016-01-07):
我手上一台现在开机正常 偶尔白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OM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