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主板求助深圳迅维的师傅帮修一下

楼主(2015-08-11):
论坛有接外面的业务吗?因为手上这个主板 不出U供电 我没辙了 示波器也没有 功力已经不够了  问下迅维坛子上面有没有人接这个生意 我寄过去 让修一下 然后修好汇款给你们  可以这样吗???

网友:
补充一下 烧了王八壳 是集显的  集显的上管来的时候烧了 5A大短 现在我已经换了芯片和王八壳 但是还是不出U供电 有没有迅维老师能接一下 修的?

网友A:
好久么有修到乌龟壳的机子了 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迅维有承接维修业务,维修部门

网友:
基地有维修部的!请联系维修部4006631699   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久么有修到乌龟壳的机子了 有没有刷过BIOS

没有刷BIOS

烧了这个以后我就换了王八壳 然后就一直不出集显和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刷BIOS

烧了这个以后我就换了王八壳 然后就一直不出集显和U供电

把CPU供电修出来在说

网友:
U也烧了吧?这机器烧铁壳的见过很多,没一个U好的。所以你要先试一下客户的U,免得修好板后,要换U客户又不干了。

网友:
46、47系列让维修工吃肥了不少。

网友:
   cpu供电不出,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查查供电芯片的电压类和参数类工作条件。

网友:
已经寄到迅维 给迅维修了  谢谢各位关心 我测了下  条件貌似都正常 但是我手上没有示波器 也没有思路了 就寄出去给迅维了   机器现在是自己的了 修好自己装起来用

网友:
修过换集显协控芯片和上管的,CPU也是坏的。

网友:
你自己不会换吗?

网友:
修好板 CPU再坏了   棘手

网友:
这机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已经做好准备啦  同行的机器 拿过来就大短的  我修好 待机正常上电到0.19 没有U供电和集显 换了U也不行 最后无奈就寄给迅维了 机器是同行拿来 后面说机器给我了 我买一个120G的固态给他就是了 这台机器就归我了 我就收下来了 想想亏是不亏 屏 内存 外壳还有硬盘都是完好的

网友:
把主芯片 驱动芯片 上下管 全部换掉 再换个CPU 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是先出集显 还是先出U供电的????各位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了再查U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先出集显 还是先出U供电的????各位

先出U供电后出集显供电。

网友D:
你可以就近找个论坛接修的

当然迅维的基地是最佳选择!

网友E:
大短都没修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就近找个论坛接修的

当然迅维的基地是最佳选择!

多谢版主  板子我白天已经打包好 发到深圳去了 迅维的维修部 就近的 不放心 怕越搞越糟糕  相信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都没修好对吗?

大短修好了呀 不短了不是说上电到0.19了吗 但是不出U和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出U供电后出集显供电。

我有这个板子的时序图  可是我明明看到是先出集显的呀 你看下 ,还是说这个不对?被你们这样说一下我都想把那个主板截下来了  因为快递就在我隔壁  发给维修部150-----180的价位

网友:
发给迅维收费不算贵,图纸不一定正确,这板集显供电复位之后出。

网友:
我是笔记本学校老师,你可以寄过来,修好收费,可以加我Q598808445

网友:
既然已经发出去了,那就静等佳音吧

网友:
   这机器收了  用着也怕啊   。。

网友:
集显烧了一般CPU也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