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2台笔记本都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11):
(无正文)

网友:
查EC的ACIN

网友:
短路也有可以啊

网友:
EC的ACIN啊,适配器插入信号检测。

网友:
可以充电吗,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我觉得是EC哪儿出的问题,后继电路应该都是正常的就是满足不了EC适配器的条件  查ACIN

网友:
查ACIN,充电心片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前两天就碰见一台一样情况,换充电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