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20E LA-7811P 求救

楼主(2015-08-11):
今天接到一台B520的机器,通电后10秒钟倒计时黑屏,反复如此。如下图

以为是BIOS的问题,在本站下载直接刷了bios,接着通电测试,还是如此。再接着又下载了一个EC的bios,刷了之后,画面先出现

又接着出现10秒钟的倒计时,10秒钟的倒计时画面只出现了2秒钟又跳回source select pc的画面,反复如此。请问大神们,究竟是怎么了????

网友:
图片一个都看不到啊

网友:
神马情况啊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
内存  或者显卡

网友A: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并保存!或是硬件故障数秒关机,如USB等。

网友:
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
楼主,图片在哪儿呢?看不到你说的图片上的倒计时提示啊?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了,看不到

网友:
RE: 联想 B520E LA-7811P 求救这是图片

网友:
这是电脑开机显示的画面,大家来救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并保存!或是硬件故障数秒关机,如USB等。

这两个画面结束后,就听见硬盘滋 的一下,掉电反复出现之前的画面,进不到BIOS的界面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的   楼主的机器修好没啊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  我等也长点经验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去西天取经那么艰难一样,不过最后我终于把这台机器征服了。我更换过电源、CPU、最后没办法换了主板。不过主板买回来还是不开机,就又重新把里面硬件再换一遍,终于、终于、我想起来了!内存条我忘了更换!于是,我又买内存条进行调试。苍天啊苍天!当我看到机器开机的时候,我那种走了许多弯路终于成功后的激动、兴奋、欣慰真是难以言表啊!
感谢我自己!哈哈!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显示10S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