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MIRCO USB接口的引脚如果发生短路,会出现什么现象或故障?

楼主(2015-08-11):
如图内红圈所示,如果引脚之间被焊锡焊到一起了,或者一根引脚变形碰到另一根引脚了,手机会发生什么故障或者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会出现短路,或者不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短路,或者不联机。

能否说一下可能出现的具体的故障表现?

网友:
不识别USB,不提示充电等等,要看的是连的哪两个脚

网友:
开不了机,耳机模式,接口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