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8205B不能用51125A代换

楼主(2015-08-11):
DELLN4030独显的8205B不用用51125A代换,换后3。3V,5V有,但是触发后,3.3V,5V二极转换电压过不去。
DELL

网友:
怎么不可以呀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这芯片本来就可以代换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原来的型号修好了

网友:
我还是不习惯代换 我都是原型号整的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 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不可以换 还是要看芯片的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