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隐藏功能大全盘点: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2015-08-11):
  许多人花了大几千的买了一台iPhone6,相信每个人对自己的“宝贝”都特别的珍惜,一旦出现问题心里就很纠急,但是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土豪级iPhone6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藏功能,平时可以说我们只是开发iPhone产品真正60%的产品,难道不觉得很可惜么?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盘点这些iphone隐藏功能吧!

  iPhone不为人知的功能,常用技巧:

  1、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想输入"度"(小圈圈)这个单位符号,可是找不到,现在告诉大家:在数字键盘上按住0不动,就会出现此符号!

  2、编写短信的时候,如果想把写的内容全删掉,只需晃动你的iPhone几下,会弹出个窗口,选择“撤销键入”就可把内容全删掉了,不用按着删除键半天。

  如果想把刚删掉的内容恢复,晃动iPhone选择“重做键入”,刚删掉的内容就回来了;如果是刚粘贴过来的,晃动可以“撤销粘贴”。

  3、如果短信来了,正巧旁边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就看到了你的短信内容,怎么办?下面就教给大家:设置-短信界面-关掉显示预览。这样短信来的时候就只有号码或者来电人名了,身边的人就不会看到你的短信内容了哦。

  4、有些朋友发现电用的飞快,其实是你开了没必要而又费电的东西:设置-WIFI-关闭;设置-邮件-获取新数据-关闭;设置-通用-定位服务-关闭;设置-通用-蓝牙-关闭;设置-亮度-自动亮度调节-关闭;另外每个月至少保证一次电循环(电循环:指把手机电用到自动关机,再连续冲6-8个小时)

  5、苹果有27万个应用程序,正常可安装2160个软件,但软件多了经常要升级,导致App Store图标出现小红点,升级又麻烦,觉得非常扎眼,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的感觉。通过设置就可解决了:设置-通用-访问限制-不启用安装应用程序,回到桌面就没有这个图标了,还可以防止乱下软件。

  6、您还在为睡觉时听歌,睡着后歌曲仍放个不停而烦恼吗?其实iPhone自带的时钟工具里可以选择定时关闭iPod:先进iPhone自带的“时钟”,然后进“计时器”,再进“计时器结束时”,在里面找到“iPod睡眠模式”,即可使用。

  7、计算器表面上是没有退格键的,但是只要在数字屏幕上向左或向右划,就可以退格。

  8、safari 下的加号点进去有一个保存至主屏幕 以后就可以从桌面直接打开了

  9、晃动iPhone/iPod touch随机播放音乐。原装的耳机上的麦克风,按一下暂停,两下连按快进,三下连按后退倒歌。点按是上一首下一首,按住不动是同一首歌里前进快退。

  10、自带的Google地图具有很方便的街景模式和简单导航功能。街景是地图点的左边有小人图标的话,点小人(限部分国家)。导航就是查起点终点,会提示你前方多少米拐弯等。

  11、按住线控的按钮不动会进入语音识别,可以拨打电话,比如说:拨打xxx。或询问:哪个乐队的。没线控长按home键也一样。(限3Gs/4)

  12、播放音乐时,在待机(锁屏)画面或主画面连按两次home键,可以呼出控制ipod的窗口,比如下一首、暂停等。也可设成相机等。

  13、输入短信时,晃动小i就相当于ctrl z。输入画面晃动iPhone可提示撤销操作。

  如果你打字想输入"度"(小圈圈)这个单位符号时,可以在数字键盘上按住0不动,就会出现这个符号.

  14、浏览网页时,可以点击status bar状态跳,快速跳至页面顶部(记事本等通用)

  15、播放电影,音乐时想快进或者倒退的速率单位更加精确的话,可以按住播放进度条上的小圆点不放手,并且沿其播放进度条的垂直方向向下移动,越向下移动,快进速率精度越高

  16、在iphone里隐藏音频文件:在itunes里选中你想要隐藏的音频,然后右键-显示简介-在“归类”中输入“EXPLICIT”,然后同步到iphone中,在iphone上点设置-通用-限制-启用限制,然后在下面的“音乐与podcast”中开启EXPLICIT就可以在ipod中隐藏你所有为备注“EXPLICIT”的音乐了

  17、FLEC,APE(仅适用于非分轨文件)转Apple lossless一步到位:下一个Winmount并安装,然后itunes里“编辑-偏好设置”,在“常规”标签下找到“导入设置”,选择Apple lossless解码器,确定后找到下载的ape,flec音频后右键-添加至新盘后会自动虚拟一个cd驱动器,并读出音乐文件,这时的itunes就会自动询问是否导入CD,有internet连接的更可以直接获得CD轨道和相应信息,非常方便!

  ps:如果是分轨文件,则可用foobar外加一个apple lossless的插件可以实现转换,或者foobar,千千静听直接转wav后,导入到itunes中,选中文件,右键“创建apple loss版本”也可实现操作,flec,ape转wav时,不会造成音质上的损失,因此这种方法转的lossless还是无损的~~

  18、打字时输入两个空格可以输入"."(可设置关闭此快捷)

  19、点一下你最感兴趣的位置,相机会自动对焦到那里(限3GS/4)

  20、有来电,按一下关机键静音,按两下拒接.

  21、还有长按HOME 8秒可以终止任何死掉的程序...长按HOME 电源键 是强制关机...

  22、关机状态下长按HOME 电源键,等出现苹果后,放开电源键,HOME不放开,几秒后可以进入DFU模式...可以连上ITUNES进行重刷(用于固件刷机,小白慎用)

  23、相机快门声音不可关闭...但可按住扬声器....隔音效果很好!

  24、话筒与扬声器位置:3gs右边为话筒,左边是扬声器; iphone 4 则相反。

  今天从论坛和网上搜集整理的iPhone快捷键操作,虽然表面上iPhone按键只有一个HOME键,大部分操作都依赖触摸屏。但是挡不住各种组合:Power键 Home键的组合,短按、长按、按住并保持、双击、下拉、向左向右滑动、点击顶部状态条等等,搜集不全的地方欢迎大家帮忙补充,追求完美…

  一、开关机

  ①关机:在iPhone开机状态下,按Power键3秒出现关机滑块,滑动关机。

  ②开机:在iPhone关机状态下,按Power键1秒出现苹果LOGO,开始启动。

  ③自动关机:在iPhone开机状态下,同时按Power键 Home键保持7秒(期

间会出现关机滑块的),自动关机。

  ④唤醒:在待机锁定黑屏状态下,按一下Power键或Home键,都可唤醒iPhone而来到锁屏状态。(这条大家都会—.—!)

  二、屏幕截图

  开机状态下,无论锁屏还是没锁屏,同时按Power键 Home键,然后同时松开,屏幕白了一下并听到照相的“喀嚓”声,这时你iPhone当前的屏幕已经被快照到照片库中。你可以打开iPhone的相册查看了。也可以连接电脑在电脑里在进行查看或者编辑。(这条比较适合做iphone教程用截图,省的不知道还去找什么截图软件来下载)

  三、退出软件

  ①退出运行的软件: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未锁屏时),按一下Home键,回到桌面。

  ②强制退出运行的软件:在软件运行状态下(未锁屏时),按Home键8秒,回到桌面。可用在软件假死的时。孝爱科技微信公众平台:xiaoaikejikeji

  四、音乐播放

  ①在锁屏状态下连按两下Home键,会出现iPod的简单控制(播放、暂停、上一首和下一首)。当然按照这样的操作4S还会在屏幕右下角出现相机图标,触摸之后即可进入该程序,体验锁屏状态下瞬间进入拍照状态进行拍照,但是拍完照片后不能进去相册查看…,因为你忘了把你手机解锁了(没滑动解锁滑块的后果)…

  ②在未锁屏状态下连按Home键,会进入电话个人收藏或者是iPod,可以在设置→通用→主屏幕按钮中进行设置。

  ③晃动iPhone随机播放音乐。原装的耳机上,按一下暂停,两下连按快进,三下连按后退倒歌.按住不动是同一首歌里前进快退。(我不大用耳机听…这样的线控已经很牛了)

  五、电话(这边新手们请注意了,实用的来了,线控耳机操作在这里很详细了)

  ①拒接来电:电话来时双击电话顶部POWER键即可拒接来电。

  ②静音处理:按一下音量键或按一下POWER键,来电会继续,但铃声变静音了。

  ③锁屏状态下长按Home键打开语音控制(不过识别率不高),可以语音拨号或者播放歌曲等;(可以设置音控内容来提高识别率,4S请在辅助功能里面改成中文语音,别按出来都是英文语音提示)。

  ④线控接听:原装的耳机上,按下中央按钮一次以接听来电。再次按下中央按钮以结束通话;

  ⑤线控挂断:按住中央按钮大约两秒钟,然后松开。松开中央按钮,会发出两声低音嘟嘟声,确认您已拒接了电话。

  ⑥线控切换:切换到来电或已保留的通话,按下中央按钮一次。再次按下来切换回第一个通话。

  六、任务管理

  连按两下Home键可以呼出任务栏,然后长按任务栏中的程序,程序坐上角出现清除按钮,点击由后台清除该程序,按Home键返回到主页程序。

  七、程序快捷

  ①浏览网页时、twitter、Reeder等程序时,点击顶部状态条,快速跳至页面顶部;

  ②浏览网页时,长按图片,可以保存到照片里面去的。

  ③浏览网页时,双击想放大的区域,会自动按当前框架放大显示。

  ④计算器程序,计算器表面上是没有退格键的,但是只要在数字屏幕上向左或向右划,就可以退格。

  ⑤网页中间的某个区域是可以滚动的,如果用一个手指去拉动是没有效果的,用两个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⑥下拉更新,多数程序中,向下滑动内容会更新和刷新内容;

  ⑦向左删除,列表条目中,试试左右滑动条目,多数都支持,包括邮件、RSS等。

  ⑧浏览网页时长按文字即可选中,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拖动选中框,壳框选文字,框好后会发现有拷贝或者是分享或者是朗读,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有朗读,尤其是在百度里搜索的文字都可以朗读出来,不错的功能。

  八、程序图标整理

  由于操作上的习惯,我们经常需要一些常用或者是必备的软件,而不想解锁后去一页一页的找,长按所要编辑的图标,当出现抖动和叉号时可以删除和移动图标,然后还可以对不需要或者是同一类别的程序进行打包(对95%程序都适用)把这些图标一层层叠起来,就可以打包了,还可以把这个打包盒进行重命名。全部弄完之后再按Home键确认。整理完后看一下您的iphone,是不是特干净,常用的程序都在合适的位置,方便您的触控,看了也舒服!

  九、文字输入

  ①选中一段话长按,拖动选框的两个端点,之后拷贝,然后在另外的输入框里长按直至出来粘贴,粘贴。

  ②打字时移动光标也可以长按,出来个放大镜,移动到要删的地方松手,删光标前一个字。

  ③输入法切换,长按地球键可以直接选所需要的输入法,不用一次一次按着切换,

  短信输入时摇晃手机是有撤销功能(等同于Word中的撤销)

  ④发短信的时候不必等待发送完毕就可以按下Home键去做别的,放心,短信还是会正常发出的,特别是彩信,发送时间比较长,其实不用一直等在拿里的.做自己的事,让短信自个发送去吧。它自己后台操作。

  ⑤备忘录,输入时误删除了?摇晃一下,就会有惊喜。

  ⑥计算器,举例来说,本来是123456*1237,没想到最好按7是不小心按到了4。你在数字显示区域用手指随便左右划一下来修正。

  十、拍照

  ①快速拍照,一直按住拍照按钮,然后对准你要拍的东西马上放手,你会发现,照片已经拍好了。

  ②把侧面的静音开关打开后,即使照相机的快门声也没有了,方便偷 pa。(偷pa——这都被你们研究出来啦)

  ③锁屏状态下快速进入拍照:请查看第四大点的①。

  十一、关闭或打开旋转屏

  很多情况下旋转屏方便大家操作,但是有些情况你不需要此功能,因为有时候频繁的旋转屏幕会使您没法专注于操作,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关闭旋转屏。具体操作,快速连按两下Home键,屏幕下方出现任务栏,手指在任务栏上向右滑(一般的话这个图标是在任务栏最最左边,所以要向由滑)。。。直到滑出现一个向电脑重启一样的图标(一个园圈状的)然后触摸一下之后就锁住了旋转屏。当然要打开旋转屏也是这样操作。

  十二、恢复模式

  第一种方法:当屏幕可见时

  ①将你的iPhone关机

  ②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home键

  ③当你看见白色的苹果logo时,请松开开关机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

  ④iPhone进入恢复模式后,松开Home键

  第二个方法:当屏幕不可见时

  ①同时按Power键 Home键保持7秒,先将iPhone关机.若已是关机状态取消此步并进行第二步。

  ②同时按按Power键 Home键,持续到第10秒的时候,请立即松开开关键,并继续保持按住Home键30秒,相信iPhone已经进入恢复模式,这时松开Home键吧!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修了好多手机竟然不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