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个不怎么样的启亨显卡BIOS

楼主(2015-08-11):
最近修到几次这样的显卡,原来都没听说过这牌子,都是花屏的多,只有一次是不显示的,当时没有找到这个BIOS,今天又修到了,传一个上来.做工差,散热不好,还在保修说是上家不做了,就让我修了,让大家看图,到时好知道是那个样子的显卡. 下面是BIOS

网友:
花屏刷BIOS?

网友:
最后是刷BIOS好的吗?

网友:
便宜的亮机卡

网友:
忘了说明白了,这个显卡是加焊后不花屏了,这种散热不好的卡,花屏是虚焊,不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是  加焊    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起码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A:
还有亮机卡啊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亮机卡啊头一次听说

亮机卡指的不是很好的显卡,只能作为维修时候点亮机器用的那种

网友B:
显卡加焊后修复几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加焊后修复几率是多少

有一定的风险,有的加焊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
说实话还没刷过显卡的BIOS,刷它能解决大概哪一类的问题呢,如花屏或者不显示等等,希望楼主解惑

网友:
吓我一跳 哦 花屏还能刷BIOS刷好,

网友:
先加焊吧,

网友:
遇到这种显卡直接加焊试试

网友(2015-09-17):
现在的东西做工就那样,各种接口和金手指最明显,元件的做工用料要大神们才能看懂其门道

网友:
现在的显卡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