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 I7主板上电掉电

楼主(2015-08-11):
今接到一台神舟A560 I7二代CPU,主板是DATWHMB8D0,上电掉电,这个机子有EC BIOS吗求此机BIOS程序

网友:
这么新的不好找噢

网友:
今检查发现显卡和CPU 没有电压,请问CPU 不良会导致吗,还有可以用I3或I5二代的CPU试吗

网友:
I7的估计是没有

网友:
已经修好了,更换PU12,OK,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更换PU12是什么?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得好修哟

网友:
楼主,这个是输出VCCUSA_SENSE 这个信号吗?每太明白这个芯片的作用啊

网友:
图纸发一下科研部?

网友:
也是要掉电但我的点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