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07B 不亮屏

楼主(2015-08-11):
那位师傅 给的思路 东芝L600D —07B 不亮屏 能上电 电流1.6A 南桥很烫 旁边供电电容对地组织0.05 桥上有俩个电容对地了 是不是桥坏啊

网友:
既然都这样了 换桥

网友:
碰到一个1.2不亮机的

网友:
一般来北桥问题多

网友:
集成的就加桥吧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加焊显卡吧,本人遇到过

网友:
你这应该是amd的,加焊北桥

网友:
桥烫手的话先换南桥,然后在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多查查 条件 桥没有这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