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0G 上CPU不出电压

楼主(2015-08-11):
不上CPU电压是1.09V,上CPU电压0V,换了3个CPU,都是不出电压,我应该查哪里?望各位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我也有个戴尔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毛病,也是上U不出CPU供电,不上U就出CPU供电,不知道咋解决了,我开始打算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结果一不小心把CPU供电芯片的底线碰掉了,也没再修了

网友:
查一下CPU和北桥之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