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iPhone液晶触摸屏总成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11):
  手机屏幕破碎,是手机故障中最为常见的,一不小心刮花、摔碎都是造成手机屏幕破碎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学习手机维修培训的同学们,就需要注意,更换液晶触摸屏总成有哪些注意事项?

    举例:iPhone触摸屏总成更换事项?

  1、 安装前需要测试。iPhone4s液晶总成是触摸屏与液晶显示屏一体结构,测试时需要两颗屏的功能都要同时测试。指有测试功能都正常,才能够安装。

  2、 安装时,注意排线不能够挤压或过度弯曲,以免受损。

  3、 iPhone4s、iPhone4手机屏幕玻璃破碎或者只出现一道小小的裂痕一般也需要更换带液晶的总成。

  4、 触摸屏排线安装需要特别小心,如果划伤或折坏就会造成触摸失灵。

  5、 触摸损坏的表现算是触摸屏一横线,或一竖线不能触摸,如果只有一点不能触摸,这可能是排线没有接好。

  6、 iPhone的触摸屏损坏、刮伤或停止响应,可能是iPhone的玻璃触摸损坏引起的,因此,需要更换iPhone的玻璃摸屏

  7、 iPhone采用的液晶面板类型与iPad相同,均为透过式的IPS类型。相较于iPhone3g采用的半透过式液晶面板,一般画质要出色。然而,当在有外光影响的室内使用。如果透过式IPS液晶面板亮度没有半透式液晶面板的更改,则是性能会变差。

  8、 iPhone4s将液晶面板、触控面板、机壳前端和为了一体。iPhone3G没有一体化,液晶面板很容易分离。iPhone4s一体化是将上述机构部分用透明树脂粘合固定,以消除画质劣化的原因-空气在界面上的光反射。由于采用粘合,修理只有更换整体。

网友:
先收藏备用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