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锁版的iPhone怎样解锁

楼主(2015-08-11):
  iPhone中常常有称呼为有锁版与无锁版销售。其有锁版iPhone是:不能及时更新官方固件,必须等国外越狱阻止放出解锁工具才可以打电话、发短信、上网。无锁版

  iPhone可以随时随地更新,没有限制。这过程便产生了“解锁”,而一般情况下,解锁可以通过卡贴,也可以通过专业手机维修培训人员来进行。

  越狱的过程就是:“越野+解锁”的合称

    而如何解锁呢?

    有锁住,就有解锁。解锁就是解除瘦运营商的限制,让你的iPhone可以自由的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任何运营商中选择更换。

  手机解锁可以更为越狱锁、软解锁。软解锁是通过改写机器内固件的方式进行功能越狱,对机器硬件无任何修改,不需要拆机。最常见的硬解锁便是使用卡贴以及由苹果官方的密钥解锁,或者拆机硬性将机器的基带进行降级从而达到越狱的目的

    卡贴是一层在手机卡表面的电路摸,其可以讲SIM卡修改,从而使iPhone能够识别相关的SIM卡。不过,使用卡贴可能存在的问题有:需要将SIM卡进行裁切、个别需要换卡、信号不稳定等。

    iPhone4s解锁卡卡贴有一款叫做tpsim iPhone 4s解锁卡贴,其适用于以下版本的iPhone4s解锁:iPhone4s 的1.0.11/1.013/1.014.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下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学习就不要放声,这样回帖视为灌水,下次严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就不要放声,这样回帖视为灌水,下次严惩

你这样回帖视为灌水,下次严惩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I phone 这东西就是那样,太过于保险。搞起来也就比较繁锁。

网友:
iphone真是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回帖视为灌水,下次严惩

你也是,再次就要处罚了

网友:
不知道,需要什么工具,要软件么

网友:
卡贴机  id锁能解吗

网友:
说了半天 没有看到什么有用的 还以为我的手机有救了  手头上有一台锁id的都被人升级到8.2了  还有一台卡贴的 能用凑合 上次也越狱了 其实越狱了也没什么用就是装了几个插件 接电话有名字了 就这

网友:
恩呀,好的学习了呀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刚前几天碰到IPAD 5的 升级抹掉所有东西以后有ID 了  最后让那人仔细想找回了密码  但是我听说华强北不是有人能解吗?听说还是拍照过去给他 应该是序列号之类的吧 他那边成功了还可以看到有多少个设备用这个ID呢 现在的黑客也是厉害 是软解 不是硬解,成功收费 不成功不收费 不知道真假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哦

网友:
你说的有锁是id锁还是什么啊

网友:
现在牛人多多

网友:
好多软解得都是用的钓鱼网站

网友:
还是没找到可行的办法啊

网友:
除了卡貼,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鎖嗎?

网友(2015-09-11):
呵呵 软解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解的

网友:
卡贴机的信号不好

网友:
我的苹果四二手的,就是锁住了,没有ID用不了,结果换手机了

网友:
楼主,要是有个具体操用的连接,就更好了。

网友C:
能解id锁吗?我这有个5S

网友:
ID 无解吗 同求呀

网友: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支持国产 我不想卖肾

网友:
id 锁 一直是个谜。手上有个 解不开

网友:
能解开6P 就牛了

网友(2015-10-11):
说说怎么解开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