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实地3V5V待机维修

楼主(2015-08-11):
3/5V待机维修
版本型号:NORN2.0-MB  07243-1
参考图纸norn2.0-1_0716(型号不一样但是芯片原件基本一致,我就是照着这个图纸来的)

拿到板后:
首先目测无明显烧坏的地方及明显掉件。
先打各大电感等二极体值,无明显短路。
上电,测VIN输入有19.2VU93S极),然后测U94S极(公共点)B+的电压为17.8V

这个电压明显有问题,按说在18.5V左右。先不管,再测U93D
电压竟然为18.6V。这个电压应该是小电流的B+才对。然而此时却出现在电池隔离管的前级,显然不对。这个电压应该和VIN的电压是一样的才对。再去测U93G极,发现电压竟然是18.8V,这说明第一个隔离管不可能导通,G极电压与S极电压相差0.4V,不可能动作。

两个隔离管都是P沟道的,电路图如下

但是实测U93D极竟然有电压而且刚好是0.6V的压差,说明管子不是坏了就是装错了。感觉装错了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实地的老师好“这口”。仔细一看型号都不对,管脚有动过的痕迹,立马拆下,去料板上拆了一个与其对比。

装上后,再去测U93D极,发现没有电压,后面的小电流B+就更不用说了。再去看G极电压还是一样18V左右。看下U93G极控制电路。

U93要导通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BATCAL#为高电平;另一个是ADP EN#应为低电平(接地)。两个信号都到了46页。

BATCAL#处于悬空状态,不管他只要不为低电平就行。ADP EN#连接到比较器LM393,其工作原理是V+V-,开漏输出,外部上拉;V+V-,输出低电平(接地)。要让ADP EN#接地,那么LM393V- 要大于V+,看看正反向输入端的来源。V+来源于VINR45/R43分压,分压后的电压约为6V,那么V-只要大于6V就可以满足ADP EN#接地的条件。V- 来源于LIMIT_SIGNAL这个电压,查查看。

原来是适配器的中间针。我只是给他供了19VVIN,但是中间针被我忽略了。只有去找个专用电源插头了。还好同学有全套借了一个,实测中间针电压为8V左右,满足V-V+。插上后,再测U93D极和G极电压,已经正常了。

心里想这下总算搞定了。测了一下B+还是小电流的,只有18.6V,再测G极电压18.5V,肯定没有分压。

老一套,再查看U94G极控制电路。

ADPDRV#必须接地R338/R336分压后才能实现U94导通,产生大电流的也就是真正的公共点B+。追查ADPDRV#的来源。

只要VL有电压,那么Q53就会导通,ADPDRV#就被拉到地。这样U94就导通产生公共点。
VL是待机芯片的5V线性输出,只要待机芯片有5V输出,就会产生公共点B+。那么这里就可以直接去看待机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就行了,不用管U93G极电压了。

待机芯片型号是TPS51120,其工作流程为:芯片有主供电后→输出3V/5V线性电压→5V线性返回给芯片的V5FILT脚→芯片收到EN1/2后开启PWM1/2→最后输出PG
芯片的VIN供电是由公共点B+转换而来。此时已满足应该输出3V/5V线性,测量C8031脚有3.3V,测量C801时没有电压,看原件怎么变成一个电阻了。还是5.1Ω的,这能有电压才怪。再看看旁边还有没有动过的东西,发现问题了,把R794C801互调了位置。
断电,将他们归位。

再上电,通电后电流从0.06往上走,2秒后飚到了1A多,我的个乖乖!大短啊?赶紧断电。这是什么问题,刚开始打值的时候都正常啊!没办法只能再从头来了,各大电感再打一遍,打到L26时值为0,再打,打到L13的时候也是,一路打完,终于没有了。看看这两个电感是什么供电。

L261D05V_PWR,估计是总线供电吧。
L13+VCC_CORE,这个是CPU供电。
不管了,咱现在修的是3/5V,干掉上管,看看是什么情况。
上电后,好像没有出现大电流。但是还是有点小问题,从0.02上到0.17然后掉到0.02再上到0.17无限循环。这是什么情况啊?先看看PWM3V5V出来没有。测3V电压也是跳变,5V也不测了,肯定也是跳变。

保险期间还是从头开始测。B+19V没有问题,测51120VIN19V,再测3/5V线性输出,也正常。(其实测到B+19V就可以确定线性5V出来了,因为B+是受5V线性控制的,只需再确认下3V有没有出来)现在就到EN1/EN2了,实测EN1/EN2有跳变,这就是为什么3V5V出来然后关闭再出来,无限循环。测下掉电波形看看

这个不像是掉电的节奏啊?看看EN信号是怎么来的。

EN1/EN25V线性上拉,并受控于U118,当U118导通时,EN1/EN2被拉低,关闭PWM3/5V
前面看的PWM3V/5V的波形就是U118导通被关闭的正常波形,不是保护掉电的情况。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就是U118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U118受控于MAINPWONMAINPWON+3VL上拉,并受控于U116,当U116上下管同时导通时,MAINPWON被拉低。U118截止,EN1/EN25V线性上拉,开启PWM3/5V
U116又受控于两个信号,VCC1_PWRGD上面管子的控制信号,KBC_PWR_ON下面管子的控制信号。这两个信号只要有一个为低,就会导致PWM3/5V被关闭。那还等什么,测这两个信号。
实测VCC1_PWRGD为高电平,这里正常;就剩KBC_PWR_ON了,实测有高电平,但是有跳变。看来问题就是它引起的。查查来自何方?

来自于EC124脚,中间经一个电阻到地,然后就直接到U116了。测EC124脚也有高低高跳变。靠,这又不是开关,怎么还高低高跳变呢?最关键的是还无限循环。真是难为我这小白啊?怎么办,去问助教。助教说查查EC工作条件,要不就断开124脚与U116,直接飞个3.3V。我觉得还是飞线比较快啊,咱修3/5V,不要做无用功,还查EC干嘛?(关键是想偷懒)赶紧飞线啊!离“曙光”不远了。
飞好线后,EN信号正常,待机芯片输出3/5V PWM供电。
正常输出后,抓取波形。其他的学的不怎么样,不过这个“抓波大法”练得还不错。

后记:过程好像不是很复杂,但是你不会相信我是干了5天才修好的。期间的迷茫,无助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曾质疑我是不是学这个的料,还好我坚持下来了。迷茫时就看上课做的笔记,看一遍后好像有点思路了,就去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才去问老师同学,这样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维修中难免会走弯路,但是当你回头看时,你会发现这些弯路其实细心一点,都会发现这个弯路不用走,这样就慢慢提高效率。维修中关键测量点要找到,这样就能快很多。至于时序和芯片的工作流程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要不维修时就是个无头苍蝇。维修中要胆大心细,大家都能做到胆大,但是心细就忽略了。

希望各位老师前辈和师兄弟们给予指正,让我这个小白能快点“成长”。大家顺便打赏的分啊。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5-8-21 10:53):
关于EC发出的KBC_PWR_ON为高低高跳变的问题,因为之前修3、5V,所以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后面在修供电的时候又拿了一块一样的板,而且问题一样。断开南桥的晶振,也就是不让南桥发出开启供电的SLP信号后,3/5V正常了。

邹,静静静 + 5 很给力!

网友:
那么长我居然看完了 写得不出 芯片的时序非常主要

网友A:
其实查下EC的待机 复位 时钟 LID 适配器检测 就会发现问题 我怀疑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EC没有发出信号去开启PWM1 PWM2

网友B:
待机电压应该好修的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经典!

网友D:
好长   慢慢分析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查下EC的待机 复位 时钟 LID 适配器检测 就会发现问题 我怀疑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EC没有发出信号 ...

感谢指导,EC有发出,但是不正常。正常是高电平,但实际情况高低高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应该好修的

对于新手来说,一样困难重重啊,维修之路才刚开始啊!

网友E:
写的很多 不过理论确实很清楚

网友:
以后多来学学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经典!

共同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很多 不过理论确实很清楚

感谢天意版主,我的思路不是很清晰,可能有点啰嗦。

网友:
好啊  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的 加油,我更是一个小小白正在吸收你分享的经验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查下EC的待机 复位 时钟 LID 适配器检测 就会发现问题 我怀疑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EC没有发出信号 ...

这位仁兄言之有理,前面竟然搞保护隔离了一会儿,估计后面EC的适配器检测也有点问题的

网友:
写得确实好呀,都感觉落伍了

网友:
    不错   挺耐心的 。。喜欢的就坚持啊....

网友:
我也经常走弯路,一块板修一天才会好。不敢乱换芯片,胆子大一点,不换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长   慢慢分析  学习了

这是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只能慢慢来啊。对于我来说!

网友:
这个真不算专业,期待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