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cer p4的本子客户忘记bios密码了咋办。。。

楼主(2015-08-11):
acer tm280  bios忘记密码,还设置了开机密码,bios也设置密码了,  谁有办法   淘宝上的办法都不行。。。。。谁还有办法  客户非要解开。。。。  放电也不行,刷bios 如图,bios也找不到。。。

网友:
买个一样的料板。或者同行那里找找料板,把BIOS对换一下不就好了???没其他方法

网友:
有编程器就刷bios

网友:
就怕客户不愿意的,只要他非要搞,那很好办,编程器刷,送修,买板,这都是办法

网友:
    48脚的吗  这个不好刷  我上次刷了老久,总提示管脚没接触好。。。

网友:
刷BIOS啊   还能怎么弄

网友:
最简单就是刷BIOS   有的拔小电池也行

网友A:
ACER的一般在无线网卡槽附近有个开关,就是那种两个三角形的那种,一般是标G打头的。用捏子点着短路再按开机键,电脑会显示LOGL后重启后松开就行了现在的机子都是这样,老的就不大清楚

网友:
楼主找找是否有码片,不行的话就刷bios,再就是买一片料板,把bios对换一下

网友:
刷bios看谁有板子就说花个10块20的买他的bios让他给你备份下来啊

网友:
直接 买片板给他

网友:
你上网买BIOS 吗,叫他刷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只有买料板了

网友:
直接换板啊 这破板子百来块钱 要不就刷BIOS pelican那张白纸的就是

网友:
找垃圾王去

网友:
这个真不好搞。难刷啊

网友:
还是刷bios比较靠谱,但是那种老BIOS脚座不好找,你的编程器有带吗?但是有的机子是专门的密码芯片的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个BIOS吧

网友:
6个8还是8个8

网友:
个人觉得看着这个BIOS这么多引脚就觉得蛋疼

网友:
刷资料,或是同型号板兑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ER的一般在无线网卡槽附近有个开关,就是那种两个三角形的那种,一般是标G打头的。用捏子点着短路再按开 ...

你说的是RTC RST#的测量点吧

网友:
换板子吧   ,。只刷BIOS 客户又不想花大价钱

网友:
要么找料板,要么换板,要么放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RTC RST#的测量点吧

不是
是清BIOS密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清BIOS密码的

叫什么名字 那个信号 我查查  没试过

网友:
在“度娘”找到:
、开机按F2进入BIOS界面,要求输入密码,直接按enter键输错几次密码,直至系统弹出system  disabled 的提示,同时会显示一个5位的溢出码。
2、用正常xp系统电脑下载unlock6压缩包,解压得到unlock6.exe可执行文件。
3、在正常XP电脑上运行附件——命令提示符 ,切换当前目录为unlock6.exe所在目录,键入“unlock6 xxxxxx 0”后按enter键,x代表得到的5位溢出码。
4、得到多组6~7位的密码,记录好该密码,每组均可进入bios。
5、重新启动遗忘密码的电脑,进入bios后输入得到的密码即可进入,清除或更改密码后保存退出。
6、该方法使用了厂商的密码溢出同式的方法,相对于coms放电跳线、bios盲刷等方式简单有效,危险性低。
7、注1:由于宏基笔记本开机时,只有三次输入密码的机会,如果全错误,那么系统将停止,需按电源键关闭后重新启动。
    而宏基特有的“Acer eSettings Management”程序则提供了在系统下修改bios密码的功能,并且可以设置超级密码,超级密码能直接重置bios密码。所以安装“Acer eSettings Management”后可以任意试验、更改bios密码,避免了重复启动试验密码的麻烦(当然要能进入系统才行,需要先安装.net  2.0,再安装“Acer Empowering Technology”后才能安装“Acer eSettings Management”,可在宏基官网上下载。对于没有XP下程序的,可以找相似型号的安装上,照样可以使用。)
8、注2:至于进入系统,只要不是登录需要的密码,拆硬盘装系统就可以了。对于不能从光驱启动又不能进入bios的,如果不想拆硬盘或没有其他电脑能安装系统,可以把硬盘C盘设置成非活动,这样就能直接在硬盘上安装系统而不必拆下硬盘了。

网友:
系统开机密码,得看装的什么,XP、WIN7都可以在PE下越狱。要善于和”度娘“”勾搭“。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bios,或者拔电池试试

网友:
只要顾客价钱给得起,办法还是有的

网友:
这个BIOS这么多引脚,蛋疼啊!买个块同样的板把BIOS芯片换了!

网友:
直接刷BIOS得了

网友:
你自己应该说明白点 说通用密码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叫什么名字 那个信号 我查查  没试过

G打头的,那个点就像主板上的开关点样的,两个三角形的,底边相对的那种就是了

网友:
有这种专门刷这种老BOSS的座子啊 直接刷

网友:
刷BIOS找码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打头的,那个点就像主板上的开关点样的,两个三角形的,底边相对的那种就是了

我是说那个点叫什么信号名字

网友:
只能是刷bios

网友:
想搞好很容易就看客户高不高

网友:
除非找到一样的板子,对调一下BIOS,如果找不到,就没有办法

网友:
ACER官方下载刷啊。

网友:
就那个Pelicn的那个是不是BIOS、你看下

网友:
淘宝上买个一样的,让卖家给你刷好BIOS

网友:
直接买个BIOS就O K

网友:
刷bios或者直接把bios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那个点叫什么信号名字
没有板呀,怎么找!

网友:
刷BIOS,,不过脚太多,不好搞

网友:
找大神要BIOS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到淘宝上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