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0.5A 掉电

楼主(2015-08-11):
     手上一台DELL 1420 ,独显630的机子,通电在0.5A左右掉电。论坛搜了一下,有讲U6、U9 处的,解决方案是撬起U9第一脚,然后给它接个3.3V,就能上电显示。偶先撬起U9第一脚,通电,咦,还没接3.3V也能上电,看电流应该显示了。但还是给这个第一脚接上了个3.3V,装机通电,白屏!电流完全是过显卡上到了1点6几了的啵,该不成是显卡也有问题?
     于是上返修台,加焊显卡,等冷却后,能显示了。心中有疑问了,会不会本来就是显卡问题导致掉电,于是又把线去掉,焊好U9第一脚,通电开机,完全正常!
     别人U9处秒杀,我光是拆板就来几遍,好在是弄好了。问题来了,显卡问题能导致 U9 不能能发出 HWPG?而修之前,我量U9  1脚确实没电压,撬起就能上电了,只不过是白屏的

网友:
没想到这个机子用两天又是掉电了,于是又把U9撬起1脚,接3.3V,开机顺利,看来我是同时碰到两个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5-9-29 18:16):
一直没返修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太罕见了。  有学了一招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
???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引起掉电是有的,修过三台HP的就是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转换电压

网友:
这机显卡问题太多了,也会造成掉电的可能。

网友:
PLT_RST 出来了没有

网友:
楼主大神啊,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显卡旁边 有个管子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太大了,这情况一般都先吹显卡

网友(2015-09-15):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一台也搞定了
学习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后从料板换了个U9,翘起1脚飞线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