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笔记本更换高分屏问题

楼主(2015-08-11):
一台T400   原为普分LCD背光屏,想换成那种小口的LED高分背光屏,这个可以直接换吗?主板上面用改东西吗?

网友A:
这个一般还要更换LED高压条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还要更换LED高压条才可以。

这个我知道  主板那边供电什么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用转接头,然后在LED的线路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主板那边供电什么都是一样的吗?

要看LED高压条引脚定义了,供电、开启、调节、接地四条线接对就可以了。

网友:
没这么麻烦吧  T400本身好多就是LED高分的  只是屏线不同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