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Neo3主板开机断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11):
  V星P43-Neo3的主板,LGA775的CPU架构,故障现象为插CPU正常加电,15-20秒左右后自动断电。插假负载后开机也是一样。并且断电后短接开关不能加电,量测主板上的所有电压,发现3VSB电压被拉低为1.8V左右,于是更换产生3VSB的Q32,型号为7313,无作用,更换产生3VSB取样电压的MS-6,还是无效,接着更换CH10南桥,仍然与原来一样。这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了,后来试着不加假负载也不加CPU加电,发现没有了自动断电现象,于是怀疑故障出在CPU供电方面,于是不插小12V插头加电测试,也是没有自动断电现象,一般不插小12V正常,说明供电的MOS或电源IC有故障,先更换电源IC,ISL6569,然后加电开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
此贴内容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1-1.html 一样 涉嫌抄袭!               版主留

网友:
长知识了

jjyy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板子像是盈通的

网友:
盈通AMD独桥,桥空焊容易引起这故障,

网友:
sơ đồ main gigabyte
这位是越南的朋友

网友:
lz  你图片的主板是 盈通
  还有就是    你好马虎啊、。上电跳  cpu     那边都不检查 就做桥!

网友:
LZ先来个三板斧完再慢慢整,哈哈

网友:
你这个不是MSI的板子更不是P43

网友:
做桥也不错  可以练习手艺  反正我觉的 这样的主板没啥维修价值 不过同样是感谢楼主给予维修经验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不检查cpu供电就换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