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 bios 独立显卡 绝对好用

楼主(2015-08-11):
联想G500主板BIOS  版号是 VIWGP/GR   LA-9631P  REV:1.0  2013-03-06   独立显卡是216-0841000  绝对好用 。我是刷了亮机的。  顺便告诉大家G500不触发   刷EC程序  或者淘宝买剪板的EC。 一般都OK

网友(2015-09-10):
我刚刷过 ,完好开机!谢谢楼主!

网友A:
谢了  我正有台这个机器 卡logo   不上硬盘就过    硬盘换过一样      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下载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BIOS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A:
谢了  我正有台这个机器 卡logo   不上硬盘就过    硬盘换过一样      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下载试试     ...

刷了BIOS管用吗

网友(2017-04-22):
我有个集成的  也是不亮机

网友:
非常感谢 解决了一台卡楼沟的

网友(2017-06-14):
我的是G400的,刷个试试。

网友(2017-10-05):
我的是G500  开机就掉电,是不是bios问题呢
先刷 一个试试

网友:
先收下,万一哪天有遇到的,正好就能排上用场level

网友:
谢了  我正有台这个机器 卡logo,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7-12-06):
2个BIOS  刷哪个会亮呢。。。。。。。。。。。。。。。。。

网友(2018-02-28):
我这有个g500.不定时掉电重启。 客户说有时还死机。问题40多度。散热器也不热先刷个试试

网友(2022-06-13):
可以用,完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