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P8H61-M LX 1.0图纸,很多兄弟修不好

楼主(2015-08-11):
有时跑码,有时不跑,有时候掉电,看过也有相同问题的兄弟,显示那一相功能也没出来,出来时候0.45V,其它供电正常,复位针只有1.97V,不掉电时候,短接开关针不能关机

网友A:
别求了,还没有听说华硕出过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求了,还没有听说华硕出过图纸

说错了,应该是点位图

网友B:
论坛本来就有,但还是方便你一下:

网友:
有没有图纸  找的好苦

网友:
复位针1.8V以上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本来就有,但还是方便你一下:

大家不要被骗了,不是1.0 。2.0和1.0不一样,这样误导骗人真该封号,,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不是1.0,照1.0的不要下了

资安通 -3 妄自为大。即使有不同,你可参考。

网友:
有点位就很好了  还想图纸  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不要被骗了,不是1.0 。2.0和1.0不一样,这样误导骗人真该封号,,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不是1. ...

你太刁钻。我用这个修P8H61-M LX rev:1.0时,“点位”和实际主板上的料件都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太刁钻。我用这个修P8H61-M LX rev:1.0时,“点位”和实际主板上的料件都一致。

如果是一样我就不会回帖了,,,你有没有1.0的主板,自己对比一下再说,,,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样我就不会回帖了,,,你有没有1.0的主板,自己对比一下再说,,,好吧??

告诉你,EPU就不是同型,但主板布局的位置是一样的。你维修的苛刻劲真”犟“。”同行“,运用要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EPU就不是同型,但主板布局的位置是一样的。你维修的苛刻劲真”犟“。”同行“,运用要灵活。

搞不懂你那么执着什么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找usb oc 信号,因为那个排阻不一样,2.0的oc排阻外面多一个电阻,我这个1.0主板就是没有这个电阻,所以我只有2.0的图纸根本找不到最后一个 oc信号,知道吗?15秒usb电流关机问题,,结构大致相同,但是细节不一样,知道吗?真倔强啊你,我说1.0和2.0图纸细节不同,导致要找的信号就查不到,这样你满意了吗?

网友:
我也有块点不亮啊P8H61   10.1,求助!

网友(2015-09-10):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呢,就只有ie浏览器么

网友:
华硕这么这样啊,也没有个图纸,这么修啊,,,

网友:
华硕现在只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