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无腐蚀,待机0.45太高,风扇自动转,桥发热。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8-11):
来的时候说进水,但实际没发现腐蚀等明显迹象。
待机电流直接0.45,同时风扇转,过会儿桥发热。但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不等进系统掉电,电流仍停在0.4左右。
进pe恢复镜像,重启后频繁掉电,系统装不上。

有可能是桥挂掉吗?

补充内容 (2015-8-13 11:16):
待机解决,但是开机后还是会掉电! 伴随待机电路附近有轻微的踏踏响!

网友A:
进水先烘干一下板,待机电流高,风扇转,S0电压先出来了。你先烤板再查。

网友:
待机都0.45A,这个电流直接到桥了!,想烘干在,慢慢扯条件吧!!

网友:
先把待机部分搞正常啊。这么高的待机不搞定下一步不好弄。

网友:
还是先烤板,再查待机咋的会那高

网友:
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干净吧

网友:
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全板让水泡了,用洗板水清洗后烘干了,现在是0.2-0.25的待机,风扇一下一下的加电,大概一秒一次的转,按开机键可开机,没进系统试,这问题和Y450进水后插电风扇常转问题差不多,仔细看Q117上方的电阻,发现线路已经腐蚀断了,修复后风扇,待机正常

网友:
看下待机电感哪个短路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先烘干一下板,待机电流高,风扇转,S0电压先出来了。你先烤板再查。

哄了半天,应该是干透了,加电效果一样。 susp#直接高电压,难道EC有问题?

网友:
看下网卡这块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触发就有这么的待机电流很可以是后级电压提前出来了造成的

网友:
重点查风扇电压待机时为什么就有了

网友:
进水温控线路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