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220EW9>各位同僚进来一看

楼主(2015-08-11):
             这显示器时这样的,冷机器半小时左右出现花屏(如下图),关掉显示器电源再开正常,维持大概3分钟又花了!  以换过屏驱动芯片SPFD3220C-HF084和驱动板,问题还是依旧.现在没有头绪  希望各位支个招!感谢!鼠标拖动时有拖尾的现象 看着像是对比度过高的样子。最后一张是正常时的样子 有个对比

补充内容 (2015-8-14 11:08):
确定了 是屏的问题.大家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呢~  现在不知道该咋整了.  就看各位有遇到同类问题的没

网友A:
屏线重新插一下。这种情况也有点象屏不良了。

网友:
高压板或屏线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重新插一下。这种情况也有点象屏不良了。

屏线已测试..正常  只有代换个高压板看看咯..

网友:
屏线已测试..正常  只有代换个高压板看看咯..

网友B:
这个是屏的问题,你屏后面安装小风扇还是屏的cpu换一下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的问题,你屏后面安装小风扇还是屏的cpu换一下  看

屏芯片已经换过了 这就是电脑显示器. 没有风扇的,屏上下两头因为有灯管温度大概50度左右,这正常的吧!

网友:
代换个高压板

网友C:
配件已买到.还在路上.希望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件已买到.还在路上.希望能好!

这个故障与屏的背光无关 别瞎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件已买到.还在路上.希望能好!

这个换高压板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怀疑屏不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线已测试..正常  只有代换个高压板看看咯..

以前遇到过一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一个是屏的问题

哎╮(╯▽╰)╭  其实换过芯片和驱动板后就不报多少希望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屏升压不知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