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掉电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5-08-11):
版号:LA-2791P
故障现象:按下开机键后,1s钟左右掉电,待机电流正常。
分析思路:开机掉电一定是主板某一部分供电出现问题,EC检测到主板某部分电压没有,就自动关闭开启电压,以致发生掉电现象。
维修:
找到相应的图纸,找到图纸上的power rail页,根据图纸测试主要电压,cpu ,cpu前端总线,3,5v待机电压,内存供电电压,测到,3、5v待机正常,cpu核心供电电压为0,cpu前端总线电压没有,那就先看cpu前端总线电压相关电路,找到为什么这个电压没出,在电路图中找到ISL6227芯片的相关电路,换掉ISL6227芯片,测机,现象没有明显变化,于是测ISL6227芯片的vcc电压应是5v,vin电压应该是19v,EN1,EN2均正常,当测到boot自举升压脚时,发现两个二极管均导通,这是不正常的,将其换掉,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不错 分析到位 加分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加分鼓励

网友:
原来是激放电路的升压二极管穿了,这个很少见啊,还是2个都击穿了

网友:
结合图纸来修更好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
原来二极管都会损坏。很少见啊

网友A:
谢谢大家鼓励!!我会更加努力总结发帖,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电流上多少掉电啊

网友:
幫頂,點贊!!

血雨千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0.8几有时候也能到0.9

网友:
It is old, thank you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判断准确,过程明了

网友:
楼主为何不和图纸结合一起分析呢  发图一起比较好

网友:
自举升压有些机器会坏、实在维修中很少碰到。是个好案例。

网友:
厉害啊   佩服了 哈

网友:
以后多分享分享哈

网友:
把图纸贴上来就一目了然了